猫盘不启动求助 附上ttl信息

楼主(2021-10-20):
猫盘放置时间长了,无法启动,附上ttl信息,哪位大佬给看下具体什么问题,通过虚拟机救砖同样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当年差点入手,忍住了

网友:
第一批买的,100块包邮3个,后来都以110块一只出了,这种垃圾配置有什么可玩的,很多X86小主机都不值100块

网友A:
猫盘的故障率挺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猫盘的故障率挺高的

其实绝大部分都是CPU虚焊

网友:
从spi flash引导不成功,又尝试从usb启动也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