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简单做了一个USB小口转大口转换器

楼主(2021-10-20):
            看到一些车载蓝牙充电头功能多,做工漂亮,却只能在车上使用,因此突发奇想,是否不用改造就能方便在车下使用呢,于是做了这个USB转换装置,USB口仅仅只是提供5V电源的接续,不接数据针脚,经过测试,从车载充电头5V输出口插入,输入5V电源,发现所有功能一切正常。方便平时把玩,如蓝牙播放MP3,蓝牙接听电话,测试FM接收频率等等。此装置拓展了车载蓝牙充电头的实用性,当然如果有USB公对公的充电线就不用做这转换了。USB小板来自上回拆解4056芯片看散热片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0262-1-1.html,车载蓝牙充电头拆解在此: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3909-1-1.html   4056充电小板简单叠加USB口,大功告成。

网友:
朋友,USB公对公的充电线做起来不是更简单吗,把两根线截断,接上包好,就行了,而且更安全,毕竟没有电路露在外面。

网友:
从车载充电头5V输出口插入,输入5V电源,发现所有功能一切正常

这个车载充电头输出口还能当成输入口使用?什么设计!

网友:
估计内部输出的5V是直接接到蓝牙相关模块的,所以从输出口输入5V等于直接接到内部的蓝牙相关模块的5V电源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