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单片机奇怪现象

楼主(2021-10-20):
从调试中看到输出的数据没有问题,但写入单片机STC15W408AS就是不正常
现象:从1210个数据中选出一个,用数码管显示其序号,1-64能正常显示,但往后显示就不正常,比如80显示成16,在KEIL中调试显示发送到数码管的数据是80,但写入芯片后数码管显示为16
程序如下:
#include<intrins.h>  //包含"intrins.h"后,不用另外再包含"REG51.H"
#include<stc15w.h>
#include<stdlib.h>
#include<K型热电偶分度表.h>  // xdata float   K_index[1211]  //K型热电偶分度表,float 前不加xdata会出现 error C249: 'DATA': SEGMENT TOO LARGE的提示

unsigned char display_time;          //定义变量用于显示次数
unsigned char Data[4]={0,0,0,0};     //第1-4个数码管要显示的数值
unsigned int vreal;
unsigned int index;
float adc;

sbit DA=P1^4;                        //数码管引脚a,接单片机3脚,P1.4
sbit DB=P1^3;                        //数码管引脚b,接单片机2脚,P1.3
sbit DC=P3^1;                        //数码管引脚c,接单片机10脚,P3.1
sbit DD=P3^3;                        //数码管引脚d,接单片机12脚,P3.3
sbit DE=P3^2;                        //数码管引脚e,接单片机11脚,P3.2
sbit DF=P1^5;                        //数码管引脚f,接单片机4脚,P1.5
sbit DG=P5^4;                        //数码管引脚g,接单片机5脚,P5.4
sbit DP=P2^3;                        //数码管引脚dp,未接

sbit B1=P5^5;                        //第一个数码管公共脚,接单片机7脚,P5.5
sbit B2=P1^2;                        //第二个数码管公共脚,接单片机1脚,P1.2
sbit B3=P3^6;                        //第三个数码管公共脚,接单片机13脚,P3.6
sbit B4=P3^0;                        //第四个数码管公共脚,接单片机9脚,P3.0

void display_SEG(unsigned char x)//控制数码管显示内容的函数
{
             //判断x的值来决定显示什么
        if(x==0){DA=1;DB=1;DC=1;DD=1;DE=1;DF=1;DG=0;DP=0;} //显示"0"
        if(x==1){DA=0;DB=1;DC=1;DD=0;DE=0;DF=0;DG=0;DP=0;} //显示"1"
        if(x==2){DA=1;DB=1;DC=0;DD=1;DE=1;DF=0;DG=1;DP=0;} //显示"2"
        if(x==3){DA=1;DB=1;DC=1;DD=1;DE=0;DF=0;DG=1;DP=0;} //显示"3"
        if(x==4){DA=0;DB=1;DC=1;DD=0;DE=0;DF=1;DG=1;DP=0;} //显示"4"
        if(x==5){DA=1;DB=0;DC=1;DD=1;DE=0;DF=1;DG=1;DP=0;} //显示"5"
        if(x==6){DA=1;DB=0;DC=1;DD=1;DE=1;DF=1;DG=1;DP=0;} //显示"6"
        if(x==7){DA=1;DB=1;DC=1;DD=0;DE=0;DF=0;DG=0;DP=0;} //显示"7"
        if(x==8){DA=1;DB=1;DC=1;DD=1;DE=1;DF=1;DG=1;DP=0;} //显示"8"
        if(x==9){DA=1;DB=1;DC=1;DD=1;DE=0;DF=1;DG=1;DP=0;} //显示"9"
}

void display_ADC(display_time,unsigned char x)//显示程序模块化,把x显示在第i个数码管上
           {
                          B1=1;B2=1;B3=1;B4=1; DA=0;DB=0;DC=0;DD=0;DE=0;DF=0;DG=0;DP=0;   //关闭所有数码管显示
                          display_SEG(x);                                                 //发送数据
                                if(display_time==0)//第0次显示第一个数码管
           {
              B1=0;                                      //开第1位公共端以显示第1位数
                                         }
        if(display_time==1)//第1次显示第二个数码管
           {
              B2=0;                                      //开第2位公共端以显示第2位数
           }
        if(display_time==2)//第2次显示第三个数码管
           {
                                      B3=0;                                      //开第3位公共端以显示第3位数
           }
        if(display_time==3)//第3次显示第四个数码管
           {
              B4=0;                                      //开第4位公共端以显示第4位数
           }
                }

main()
{
          display_time=0;
          adc=K_index[81];//测试,取出第N个数据对应(N-1)℃
                for(index=1;index<1211;index++)
                          {
                                        if( adc>=K_index[index+1] && adc<K_index[index+2])
                                   {
                                     vreal=index;
                                                 break;
                                   }
                          }
    while(1)
    {
         //vreal=80;//不屏蔽显示为80,正常;屏蔽这句数码管显示为16,不正常,但这时keil中调试显示未屏蔽时vreal的值为80
       Data[0]=vreal/1000;       //千位数据,adc除以1000,就得到了千位数据运算中结果只取整数部分)
       Data[1]=vreal%1000/100;                //百位数据,adc除以1000取余数后再除以100,就得到了第2位数
       Data[2]=vreal%100/10;               //加10,display函数显示的数字会带小数点
       Data[3]=vreal%10/1;       //个位数据

       if(display_time>3)
          {
             display_time=0;  //0、1、2、3 四个循环
          }
                         display_ADC(display_time,Data[display_time]);        //把Data[display_time]的数值显示在第display_time个数码管中

                         display_time=display_time+1;        //显示下一位
    }
}

<K型热电偶分度表.h>内容如下:
xdata  float   K_index[1211]=          //K型热电偶分度表
{
0.000,
0.000, 0.039, 0.079, 0.119, 0.158, 0.198, 0.238, 0.277, 0.317, 0.357,//0-9℃
0.397, 0.437, 0.477, 0.517, 0.557, 0.597, 0.637, 0.677, 0.718, 0.758,//10-19℃
0.798, 0.838, 0.879, 0.919, 0.960, 1.000, 1.041, 1.081, 1.122, 1.163,//20-29℃
1.203, 1.244, 1.285, 1.326, 1.366, 1.407, 1.448, 1.489, 1.530, 1.571,//30-39℃
1.612, 1.653, 1.694, 1.735, 1.776, 1.817, 1.858, 1.899, 1.941, 1.982,//40-49℃
2.023, 2.064, 2.106, 2.147, 2.188, 2.230, 2.271, 2.312, 2.354, 2.395,//50-59℃
2.436, 2.478, 2.519, 2.561, 2.602, 2.644, 2.685, 2.727, 2.768, 2.810,//60-69℃
2.851, 2.893, 2.934, 2.976, 3.017, 3.059, 3.100, 3.142, 3.184, 3.225,//70-79℃
3.267, 3.308, 3.350, 3.391, 3.433, 3.474, 3.516, 3.557, 3.599, 3.640,//80-89℃
3.682, 3.723, 3.765, 3.806, 3.848, 3.889, 3.931, 3.972, 4.013, 4.055,//90-99℃
4.096, 4.138, 4.179, 4.220, 4.262, 4.303, 4.344, 4.385, 4.427, 4.468,//100-109℃
4.509, 4.550, 4.591, 4.633, 4.674, 4.715, 4.756, 4.797, 4.838, 4.879,//110-119℃
4.920, 4.961, 5.002, 5.043, 5.084, 5.124, 5.165, 5.206, 5.247, 5.288,//120-129℃
5.328, 5.369, 5.410, 5.450, 5.491, 5.532, 5.572, 5.613, 5.653, 5.694,//130-139℃
5.735, 5.775, 5.815, 5.856, 5.896, 5.937, 5.977, 6.017, 6.058, 6.098,//140-149℃
6.138, 6.179, 6.219, 6.259, 6.299, 6.339, 6.380, 6.420, 6.460, 6.500,//150-159℃
6.540, 6.580, 6.620, 6.660, 6.701, 6.741, 6.781, 6.821, 6.861, 6.901,//160-169℃
6.941, 9.981, 7.021, 7.060, 7.100, 7.140, 7.180, 7.220, 7.260, 7.300,//170-179℃
7.340, 7.380, 7.420, 7.460, 7.500, 7.540, 7.579, 7.619, 7.659, 7.699,//180-189℃
7.739, 7.779, 7.819, 7.859, 7.899, 7.939, 7.979, 8.019, 8.059, 8.099,//190-199℃
8.138, 8.178, 8.218, 8.258, 8.298, 8.338, 8.378, 8.418, 8.458, 8.499,//200-209℃
8.539, 8.579, 8.619, 8.659, 8.699, 8.739, 8.779, 8.819, 8.860, 8.900,//210-219℃
8.940, 8.980, 9.020, 9.061, 9.101, 9.141, 9.181, 9.222, 9.262, 9.302,//220-229℃
9.343, 9.383, 9.423, 9.464, 9.504, 9.545, 9.585, 9.626, 9.666, 9.707,//230-239℃
9.747, 9.788, 9.828, 9.869, 9.909, 9.950, 9.991,10.031,10.072,10.113,//240-249℃
10.153,10.194,10.235,10.276,10.316,10.357,10.398,10.439,10.480,10.520,//250-259℃
10.561,10.602,10.643,10.684,10.725,10.766,10.807,10.848,10.889,10.930,//260-269℃
10.971,11.012,11.053,11.094,11.135,11.176,11.217,11.259,11.300,11.341,//270-279℃
11.382,11.423,11.465,11.506,11.547,11.588,11.630,11.671,11.712,11.753,//280-289℃
11.795,11.836,11.877,11.919,11.960,12.001,12.043,12.084,12.126,12.167,//290-299℃
12.209,12.250,12.291,12.333,12.374,12.416,12.457,12.499,12.540,12.582,//300-309℃
12.624,12.665,12.707,12.748,12.790,12.831,12.873,12.915,12.956,12.998,//310-319℃
13.040,13.081,13.123,13.165,13.206,13.248,13.290,13.331,13.373,13.415,//320-329℃
13.457,13.498,13.540,13.582,13.624,13.665,13.707,13.749,13.791,13.833,//330-339℃
13.874,13.916,13.958,14.000,14.042,14.084,14.126,14.167,14.209,14.251,//340-349℃
14.293,14.335,14.377,14.419,14.461,14.503,14.545,14.587,14.629,14.671,//350-359℃
14.713,14.755,14.797,14.839,14.881,14.923,14.965,15.007,15.049,15.091,//360-369℃
15.133,15.175,15.217,15.259,15.301,15.343,15.385,15.427,15.469,15.511,//370-379℃
15.554,15.596,15.638,15.680,15.722,15.764,15.806,15.849,15.891,15.933,//380-389℃
15.975,16.017,16.059,16.102,16.144,16.186,16.228,16.270,16.313,16.355,//390-399℃
16.397,16.439,16.482,16.524,16.566,16.608,16.651,16.693,16.735,16.778,//400-409℃
16.820,16.862,16.904,16.947,16.989,17.031,17.074,17.116,17.158,17.201,//410-419℃
17.243,17.285,17.328,17.370,17.413,17.455,17.497,17.540,17.582,17.624,//420-429℃
17.667,17.709,17.752,17.794,17.837,17.879,17.921,17.964,18.006,18.049,//430-439℃
18.091,18.134,18.176,18.218,18.261,18.303,18.346,18.388,18.431,18.473,//440-449℃
18.516,18.558,18.601,18.643,18.686,18.728,18.771,18.813,18.856,18.898,//450-459℃
18.941,18.983,19.026,19.068,19.111,19.154,19.196,19.239,19.281,19.324,//460-469℃
19.366,19.409,19.451,19.494,19.537,19.579,19.622,19.664,19.707,19.750,//470-479℃
19.792,19.835,19.877,19.920,19.962,20.005,20.048,20.090,20.133,20.175,//480-489℃
20.218,20.261,20.303,20.346,20.389,20.431,20.474,20.516,20.559,20.602,//490-499℃
20.644,20.687,20.730,20.772,20.815,20.857,20.900,20.943,20.985,21.028,//500-509℃
21.071,21.113,21.156,21.199,21.241,21.284,21.326,21.369,21.412,21.454,//510-519℃
21.497,21.540,21.582,21.625,21.668,21.710,21.753,21.796,21.838,21.881,//520-529℃
21.924,21.966,22.009,22.052,22.094,22.137,22.179,22.222,22.265,22.307,//530-539℃
22.350,22.393,22.435,22.478,22.521,22.563,22.606,22.649,22.691,22.734,//540-549℃
22.776,22.819,22.862,22.904,22.947,22.990,23.032,23.075,23.117,23.160,//550-559℃
23.203,23.245,23.288,23.331,23.373,23.416,23.458,23.501,23.544,23.586,//560-569℃
23.629,23.671,23.714,23.757,23.799,23.842,23.884,23.927,23.970,24.012,//570-579℃
24.055,24.097,24.140,24.182,24.225,24.267,24.310,24.353,24.395,24.438,//580-589℃
24.480,24.523,24.565,24.608,24.650,24.693,24.735,24.778,24.820,24.863,//590-599℃
24.905,24.948,24.990,25.033,25.075,25.118,25.160,25.203,25.245,25.288,//600-609℃
25.330,25.373,25.415,25.458,25.500,25.543,25.585,25.627,25.670,25.712,//610-619℃
25.755,25.797,25.840,25.882,25.924,25.967,26.009,26.052,26.094,26.136,//620-629℃
26.179,26.221,26.263,26.306,26.348,26.390,26.433,26.475,26.517,26.560,//630-639℃
26.602,26.644,26.687,26.729,26.771,26.814,26.856,26.898,26.940,26.983,//640-649℃
27.025,27.067,27.109,27.152,27.194,27.236,27.278,27.320,27.363,27.405,//650-659℃
27.447,27.489,27.531,27.574,27.616,27.658,27.700,27.742,27.784,27.826,//660-669℃
27.869,27.911,27.953,27.995,28.037,28.079,28.121,28.163,28.205,28.247,//670-679℃
28.289,28.332,28.374,28.416,28.458,28.500,28.542,28.584,28.626,28.668,//680-689℃
28.710,28.752,28.794,28.835,28.877,28.919,28.961,29.003,29.045,29.087,//690-699℃
29.129,29.171,29.213,29.255,29.297,29.338,29.380,29.422,29.464,29.506,//700-709℃
29.548,29.589,29.631,29.673,29.715,29.757,29.798,29.840,29.882,29.924,//710-719℃
29.965,30.007,30.049,30.090,30.132,30.174,30.216,30.257,30.299,30.341,//720-729℃
30.382,30.424,30.466,30.507,30.549,30.590,30.632,30.674,30.715,30.757,//730-739℃
30.798,30.840,30.881,30.923,30.964,31.006,31.047,31.089,31.130,31.172,//740-749℃
31.213,31.255,31.296,31.338,31.379,31.421,31.462,31.504,31.545,31.586,//750-759℃
31.628,31.669,31.710,31.752,31.793,31.834,31.876,31.917,31.958,32.000,//760-769℃
32.041,32.082,32.124,32.165,32.206,32.247,32.289,32.330,32.371,32.412,//770-779℃
32.453,32.495,32.536,32.577,32.618,32.659,32.700,32.742,32.783,32.824,//780-789℃
32.865,32.906,32.947,32.988,33.029,33.070,33.111,33.152,33.193,33.234,//790-799℃
33.275,33.316,33.357,33.398,33.439,33.480,33.521,33.562,33.603,33.644,//800-809℃
33.685,33.726,33.767,33.808,33.848,33.889,33.930,33.971,34.012,34.053,//810-819℃
34.093,34.134,34.175,34.216,34.257,34.297,34.338,34.379,34.420,34.460,//820-829℃
34.501,34.542,34.582,34.623,34.664,34.704,34.745,34.786,34.826,34.867,//830-839℃
34.908,34.948,34.989,35.029,35.070,35.110,35.151,35.192,35.232,35.273,//840-849℃
35.313,35.354,35.394,35.435,35.475,35.516,35.556,35.596,35.637,35.677,//850-859℃
35.718,35.758,35.798,35.839,35.879,35.920,35.960,36.000,36.041,36.081,//860-869℃
36.121,36.162,36.202,36.242,36.282,36.323,36.363,36.403,36.443,36.484,//870-879℃
36.524,36.564,36.604,36.644,36.685,36.725,36.765,36.805,36.845,36.885,//880-889℃
36.925,36.965,37.006,37.046,37.086,37.126,37.166,37.206,37.246,37.286,//890-899℃
37.326,37.366,37.406,37.446,37.486,37.526,37.566,37.606,37.646,37.686,//900-909℃
37.725,37.765,37.805,37.845,37.885,37.925,37.965,38.005,38.044,38.084,//910-919℃
38.124,38.164,38.204,38.243,38.283,38.323,38.363,38.402,38.442,38.482,//920-929℃
38.522,38.561,38.601,38.641,38.680,38.720,38.760,38.799,38.839,38.878,//930-939℃
38.918,38.958,38.997,39.037,39.076,39.116,39.155,39.195,39.235,39.274,//940-949℃
39.314,39.353,39.393,39.432,39.471,39.511,39.550,39.590,39.629,39.669,//950-959℃
39.708,39.747,39.787,39.826,39.866,39.905,39.944,39.984,40.023,40.062,//960-969℃
40.101,40.141,40.180,40.219,40.259,40.298,40.337,40.376,40.415,40.455,//970-979℃
40.494,40.533,40.572,40.611,40.651,40.690,40.729,40.768,40.807,40.846,//980-989℃
40.885,40.924,40.963,41.002,41.042,41.081,41.120,41.159,41.198,41.237,//990-999℃
41.276,41.315,41.354,41.393,41.431,41.470,41.509,41.548,41.587,41.626,//1000-1009℃
41.665,41.704,41.743,41.781,41.820,41.859,41.898,41.937,41.976,42.014,//1010-1019℃
42.053,42.092,42.131,42.169,42.208,42.247,42.286,42.324,42.363,42.402,//1020-1029℃
42.440,42.479,42.518,42.556,42.595,42.633,42.672,42.711,42.749,42.788,//1030-1039℃
42.826,42.865,42.903,42.942,42.980,43.019,43.057,43.096,43.134,43.173,//1040-1049℃
43.211,43.250,43.288,43.327,43.365,43.403,43.442,43.480,43.518,43.557,//1050-1059℃
43.595,43.633,43.672,43.710,43.748,43.787,43.825,43.863,43.901,43.940,//1060-1069℃
43.978,44.016,44.054,44.092,44.130,44.169,44.207,44.245,44.283,44.321,//1070-1079℃
44.359,44.397,44.435,44.473,44.512,44.550,44.588,44.626,44.664,44.702,//1080-1089℃
44.740,44.778,44.816,44.853,44.891,44.929,44.967,45.005,45.043,45.081,//1090-1099℃
45.119,45.157,45.194,45.232,45.270,45.308,45.346,45.383,45.421,45.459,//1100-1109℃
45.497,45.534,45.572,45.610,45.647,45.685,45.723,45.760,45.798,45.836,//1110-1119℃
45.873,45.911,45.948,45.986,46.024,46.061,46.099,46.136,46.174,46.211,//1120-1129℃
46.249,46.286,46.324,46.361,46.398,46.436,46.473,46.511,46.548,46.585,//1130-1139℃
46.623,46.660,46.697,46.735,46.772,46.809,46.847,46.884,46.921,46.958,//1140-1149℃
46.995,47.033,47.070,47.107,47.144,47.181,47.218,47.256,47.293,47.330,//1150-1159℃
47.367,47.404,47.441,47.478,47.515,47.552,47.589,47.626,47.663,47.700,//1160-1169℃
47.737,47.774,47.811,47.848,47.884,47.921,47.958,47.995,48.032,48.069,//1170-1179℃
48.105,48.142,48.179,48.216,48.252,48.289,48.326,48.363,48.399,48.436,//1180-1189℃
48.473,48.509,48.546,48.582,48.619,48.656,48.692,48.729,48.765,48.802,//1190-1199℃
48.838,48.875,48.911,48.948,48.984,49.021,49.057,49.093,49.130,49.166,//1200-1209℃
};

网友A:
xdata  float   K_index[1211]=          //K型热电偶分度表

换成
code float   K_index[1211]=          //K型热电偶分度表
就可以了
你没读懂存储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xdata  float   K_index[1211]=          //K型热电偶分度表

换成

真的成了,请问应该在哪里去学习相关的知识呢?

网友B:
SRAM不够用啊,你这浮点数组应该放在code区 不是xdata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xdata  float   K_index[1211]=          //K型热电偶分度表

换成

为什么改了之后program size 反而小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RAM不够用啊,你这浮点数组应该放在code区 不是xdata区

哦,谢谢,是我这个数组太大嘞放不下吗?那为什么调试时数据是正常的呢?

网友C:
不客气的说,单片机就是最傻x的大傻子.你让他做什么它就做什么,还要手把手教着它怎么做.所以这跟stc屁个关系都没有.
不知道你所谓的调试是什么,怎么看到这个数据的.根还是要从你自己的程序中找,可能和编译器的特性等有关.
重点还是感觉在运算方面找问题.因为这是8位机,估计还是运算的问题.

还有,8位机就不要整浮点点的运算了,换整数吧.1000倍就好了.不容易出错还少吃很多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客气的说,单片机就是最傻x的大傻子.你让他做什么它就做什么,还要手把手教着它怎么做.所以这跟stc屁个关系 ...

这个浮点数只是一个数据表,我需要把采集到的数据和表中数据进行比对,找到对应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客气的说,单片机就是最傻x的大傻子.你让他做什么它就做什么,还要手把手教着它怎么做.所以这跟stc屁个关系 ...

在keil中点调试,然后跟踪到的数据,在电脑里显示是80,但是数码管显示的是16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改了之后program size 反而小了呢?

因为定义在ram里面数组有初始值,这个初值还是保存在rom里面的,现在反而不用再从rom读出给ram初始化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谢谢,是我这个数组太大嘞放不下吗?那为什么调试时数据是正常的呢?
...

xdata 只有256字节,256/4=64,只能放64个浮点数,所以你前64个点调试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xdata 只有256字节,256/4=64,只能放64个浮点数,所以你前64个点调试正确

查了下手册,还真是,原以为很大呢

网友D:
换m0的吧。。。调试起来方便不知道多少倍。。。而且ram大很多。。起步1k。。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m0的吧。。。调试起来方便不知道多少倍。。。而且ram大很多。。起步1k。。 ...

哦,m0是啥?

网友:
ARM 32位单片机

网友:
内核是M0的单片机。

网友D:
我也是从51走过来的。。接触了arm后就再也回不去了。。光调试就接受不了串口下载。。不能动态查看变量值。。就是比51复杂点。。但是一通百通。。大体上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从51走过来的。。接触了arm后就再也回不去了。。光调试就接受不了串口下载。。不能动态查看变量值 ...

ARM容易上手不?需要什么下载工具和开发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从51走过来的。。接触了arm后就再也回不去了。。光调试就接受不了串口下载。。不能动态查看变量值 ...

很多51单片机也可以在线仿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m0的吧。。。调试起来方便不知道多少倍。。。而且ram大很多。。起步1k。。 ...

m0成本远高于stc吧,成本上过不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