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成本,ESP3D代替LCD控制3D打印机

楼主(2021-10-20):
      看了下论坛好像没人发过,就来推荐下
      本帖不是教程贴,网上教程比较全,只是说下使用感受
      之前搞3D打印机,为了压缩成本,整个电控都没有购买,控制板自己画了个,屏幕要求12864,还要指定IC,手里没有现成的,有几个TFT还得画板折腾固件,所以一直用的联机打印,后来想到那些TFT串口屏走的就是个串口,和联机打印差不多,8266应该也能搞定,就找了下有没有现成项目,然后找到了ESP3D,显示信息更多,控制更方便,使用esp8266,相对于买屏幕模块成本也更低。

      控制界面比较丰富,还支持配置,默认AP模式,配置路由器后连接路由器变成client模式,连接路由器失败会再转回AP模式,UI从2.0版本开始成了独立项目,会html的可以自己定制。最早想着直接上3.0版本,发现没有中文,然后翻译了半天,加了中文支持,结果感觉3.0用着还没2.0顺手,最后还是使用2.0

8266模块是立创eda上随便找的一个,只是使用个串口,所以最小系统就够了,没什么要求

缺点就是不算真脱机,还得有个手机或者电脑充当显示器操作

网友A:
查了下 上传速度感人 优点是比章鱼派方案便宜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下 上传速度感人 优点是比章鱼派方案便宜太多

据说3.0优化了速度,不过无所谓,内存卡加读卡器就好,只把它当成个脱机屏幕就行了

网友B:
没玩过,好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玩过,好玩吗?

还行,主要是低成本实现脱机,还可以自己开发html随意定制(虽说基本没人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下 上传速度感人 优点是比章鱼派方案便宜太多

用电视盒子刷机改造就便宜点

网友:
有项目的链接吗?

网友C:
esp3d,操作体验很差,不如四十多买个玩客云或用电视盒子装个章鱼做上位机,旧手机也可以装章鱼,监控延时摄影都有了,,还可以用旧手机装个上位机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p3d,操作体验很差,不如四十多买个玩客云或用电视盒子装个章鱼做上位机,旧手机也可以装章鱼,监控延时 ...

应该搜什么关键词,研究下

网友D:
主板哪一个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板哪一个串口?

主串口,联机打印用的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串口,联机打印用的那个

谢谢

网友D(2021-11-22):
引用 楼主:
主串口,联机打印用的那个

也是模块RX接主板TX,TX接RX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是模块RX接主板TX,TX接RX吗?

是的 字数补丁

网友:
ESP3D配置修改了吗?还是用的默认的?

网友:
直接用你的文件通不过,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
是不是缺库之类的了,platformIO会自动下载库,所以直接就编译了,没测试过arduino用不用装什么库

网友:
这个好,收藏备用。3D打印动不动几个小时,没有脱机功能电脑就得一直开着,功耗和稳定性都感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缺库之类的了,platformIO会自动下载库,所以直接就编译了,没测试过arduino用不用装什么库 ...

估计是差什么库,我找了几个版本都同样的错误,只有一个ESP3D的1.x可以编译通过,看看能不能用。platformIO还不会用,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