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CZ880放包里,昨天拿出来用,发现挂了

楼主(2021-10-20):
20年春买的CZ880,除了掉速掉到30M/S外没其他什么问题,平时只是偶尔使用,少量写入,安全移除。昨天包里拿出来分区不见了。磁盘工具能识别容量但提示循环冗余错误。数据全毁。

这个CZ880感觉比CZ80的固件差多了,CZ80用了5年掉速不严重,CZ880买来只写满一次后删除点数据,再写入速度就是30M-100多M过山车,有时写入速度还会掉到0过几秒才恢复。

狗东申请售后。之前看到贴吧说CZ880现在都是缩水版了?

之前手上一张闪迪酷豆CZ430和优酷路由宝自带的闪迪TF也出现过问题,冷数据读取不出,重新格式化后又能正常使用且磁盘测试工具测试通过。这到底还让不让人放心使用他家产品了?

========================================
10/25 更新

更换的CZ880到了,256G完整版本。第一遍写入全盘无掉速。

网友A:
没过质保期拿去质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过质保期拿去质保吧!

唉,之前还在庆幸这个盘是在缩水前买到的。

网友:
不是终身质保么?CZ80 64G售后过一次,跟第一次买的明显不是一个东西,虽然都是CZ80,第一次个插在电脑上是本地磁盘,售后换回来后是可移动磁盘,渣渣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唉,之前还在庆幸这个盘是在缩水前买到的。

会不会是买回家后才缩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买回家后才缩水了

贴吧上说缩水后的CZ880是按照250GB开卡的,实际容量是232GiB。且新盘CDI健康度显示健康。

而缩水前的是按照256G开卡的,实际容量是238GiB,新盘CDI健康度显示红色寿终正寝。

按照这个来说,我的盘应该是属于缩水前的。

网友:
拿去保修,很快的,只要付去的邮费好了,回来官方包邮!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吧上说缩水后的CZ880是按照250GB开卡的,实际容量是232GiB。且新盘CDI健康度显示健康。

而缩水前的是 ...

现在的固态存储产品,说实话,都不太敢买了,一不小心就掉坑里。

网友C:
一直坚持使用SLC。楼主要知道,写完就拔盘,平常放包里,不通电,是TLC,mlc最怕的问题。当然了,一般人都是这么用的。所以选择slc准没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贴吧上说缩水后的CZ880是按照250GB开卡的,实际容量是232GiB。且新盘CDI健康度显示健康。

而缩水前的是 ...

其实说“缩水”是不严谨的,缩水一般是指精简部分电路或元件,但cz880明显不是“缩水”,只是换了方案而已。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highlight=cz880

看看这篇帖子你就知道了。

老款是MLC颗粒,全盘不掉速,新款是TLC颗粒,缓外掉速严重,而且TLC漏电率肯定比MLC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说“缩水”是不严谨的,缩水一般是指精简部分电路或元件,但cz880明显不是“缩水”,只是换了方案而 ...

绿盘的主控,速度和纠错能力都不行

网友:
重点是速度比之前的慢,但还是卖原来的价。。。

网友:
快销品经济逻辑,都在向大容量方向疯狂的作,已经没人记得寿命和数据安全了。

网友:
我 有个256G的cz880 都用2 3年了。里面还剩下几十个G,不知道是属于哪一代的

网友:
cz880,每天至少使用5次,回家当下载盘,还当虚拟机的硬盘,已经1年多,目前没问题的路过

网友:
TLC的数据最怕存放,时间长点就蒸发,

网友:
换个新的继续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坚持使用SLC。楼主要知道,写完就拔盘,平常放包里,不通电,是TLC,mlc最怕的问题。当然了,一般人都 ...

MLC没有你说得那么不堪,由于工作原因我有几十个U盘,经常是写完拔了两三年都不通电的,也没见出过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