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数据故障

楼主(2021-10-20):
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换根好的数据线试试呢

网友A:
不是华为吧?如果是华为,你就倒了霉了,比乌龟爬还要慢

楼主(2021-12-02):
引用 网友A:
不是华为吧?如果是华为,你就倒了霉了,比乌龟爬还要慢

坚决不用华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