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中间继电器解决关闭LED灯还微亮的简单方案

楼主(2021-10-20):
有时碰到安装好的LED灯使用发现关闭LED灯还微亮,一般的考虑则是换LED灯重新安装。
但有的是LED吸顶灯购买费用较贵,不想重新购买的话,可以考虑这个方案。
买一个AC220V的小型中间继电器型号HH52P,大约2-3元钱。
再按如下电路安装即可解决关闭LED灯还微亮的问题。
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案,不妨在这里讨论一下。

网友A:
经常看到 电路没问题,断开 后 led灯 仍微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一般是零火线接反了,把开关接到火线上就可以解决。

网友C:
这个方案虽然安装麻烦些但是简单可靠,曾经遇到开关面板带指示灯去除了就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案虽然安装麻烦些但是简单可靠,曾经遇到开关面板带指示灯去除了就能解决。 ...

对啊,我也是觉得这样解决比较简单易行。

网友D:
这里已经有前辈这么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常看到 电路没问题,断开 后 led灯 仍微亮。是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有可能是感应电窜进来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零火线接反了,把开关接到火线上就可以解决。

有时反接也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已经有前辈这么作了

其实也不失为一种偷懒的解决办法。

楼主:
花点小钱,却省去查找故障原因的时间。特别适合手头备有中间继电器的爱好者。

网友E:
一般都是零火接反了,我没试过关掉还亮的情况,但是楼下卖灯具的都是并联一个电容,具体需要多大的我还真没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是零火接反了,我没试过关掉还亮的情况,但是楼下卖灯具的都是并联一个电容,具体需要多大的我还真没 ...

这也是一个解决办法。

网友F:
一种是零火线接反,这个比较简单,可以条换线序解决。
另外一种是可控硅控制的通断,遥控插座啥的,这种可控硅轻微漏电,通过中间继电器就不一定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种是零火线接反,这个比较简单,可以条换线序解决。
另外一种是可控硅控制的通断,遥控插座啥的,这种可 ...

涨见识了。

网友G:
一、零火线接反:将零火线调正。
二、接线太长造成感应电窜进来:缩短接线。
三、有的LED灯板用磁铁柱与灯底座吸合连接造成感应电,将磁铁柱用自喷漆喷一遍再与灯底座吸合连接 。
不找出原因接上一个继电器,到一定时候继电器发出嗡嗡声闹心不。
自己接的几个LED灯均将磁铁柱用自喷漆喷一遍后再与灯底座吸合连接的,磁铁柱没用自喷漆喷之前均有关灯微亮现象。

另外LED灯接好后将LED灯板逐渐离开或接近灯座灯底看看是否有关灯后的微亮现象,如有应该是感应电造成的。

网友H:
微亮不是更好吗?指示有电不要触摸。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零火线接反:将零火线调正。
二、接线太长造成感应电窜进来:缩短接线。
三、有的LED灯板用磁铁柱与灯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微亮不是更好吗?指示有电不要触摸。

晚上微亮感觉像鬼火一样,强迫症受不了。

网友:
其实吧,对于调换零火线依然不解决微亮问题的led灯,,,很简单,把灯壳与墙面安装螺丝绝缘起来就好了,,,我用开关电源带纯正弦波逆变器,LED微亮,就是这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