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电子秤能改18650电池吗

楼主(2021-10-20):
家里有一台电子秤,里面电池坏了,手上有1个18650电池,想加上保护板用在电子秤上面,但是电子秤充电器标称电压是5.25v550MA,不知道能不能改,请各位老师指教了。如果一节18650电池不行,能不能用这个充电器给两个串联的18650充电,然后让这两个串联的18650给电子秤供电?

网友A:
电子秤里面原来用的什么电池?如果也是锂电,你看清楚正负,把18650接上去就行了吧?

网友:
完全能行。把18650接在原电池正负极上,把原电池拆掉就行。

网友B:
我有个3.5KG的厨房称。三伏的,用锂电串4007用了六七年了,才冲过一回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秤里面原来用的什么电池?如果也是锂电,你看清楚正负,把18650接上去就行了吧? ...

5.25V充电器应该是带4V电池的

网友C:
电子称一般工作电压是3-6V的,一节应该能用,来块4056带保护的小板就能用原来的充电器了(估计原来充电器就是个傻充)

网友:
电子秤大多数用的是那种4V的小铅酸电池,,,换成18650完全没问题的 不放心就加个1元钱的4056充放一体保护板

网友:
可以加,我换了,加充电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称一般工作电压是3-6V的,一节应该能用,来块4056带保护的小板就能用原来的充电器了(估计原来充电器就 ...

充电器电源5.25v,比18650电池高了不少,不会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称一般工作电压是3-6V的,一节应该能用,来块4056带保护的小板就能用原来的充电器了(估计原来充电器就 ...

并联两节18650,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3.5KG的厨房称。三伏的,用锂电串4007用了六七年了,才冲过一回电! ...

电池原来是铅蓄电池,改的锂电?

网友:
一般貌似可以充电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器电源5.25v,比18650电池高了不少,不会炸吗?

4056输入5.25V没问题呀,18650两节并联可以的

网友:
大一点的称可以改,小的称慎改,有些没有限流电路会烧模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充电器电源5.25v,比18650电池高了不少,不会炸吗?

充电器供电是5.25V,但是电子秤的电路有降压,所以直接上18650没问题。保险一点自己加个4056充电保护一体板就行了。还可以用原来的充电器。

网友:
家里的电子秤已经都改成锂电池加4056板,再也不用担心电池漏液和没电了。

网友:
早就改了,原来用的是3V或者4.5V的小铅酸电池,直接接一个带保护板的锂电就可以了,试过直接焊旧手机电池,也试过18650加保护板,同样可用,用原来的傻充充电也是可以的,只是要注意一次别充太久,过充次数多了,寿命变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供电是5.25V,但是电子秤的电路有降压,所以直接上18650没问题。保险一点自己加个4056充电保护一体 ...

请问用这个行不行

网友:
我改过好几个了,甭管它用多少伏的电压,小改一下就行。比如6v的用两节锂电池串联,再串几个4007二极管。充电器肯定得换,买一个不贵,用原来的充电接口或加个5.5插孔,充电器外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用这个行不行

可以,只要是3.7V的保护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