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9xt测试架+b27b开卡求助 set system boundary block fail

楼主(2021-10-20):
原b27b 的id是1.2v的id,板子是1.8v的。自行比对修改了flashid的几项参数 改成了1.8v。
开卡报错set system boundary block fail 试了四片颗粒,坏块几乎算是很平均,四片颗粒都是这样的坏块。测试架开b27a没有问题,总感觉是程序或者设置哪里有问题,降容开卡的话会一直卡在set system boundary block不动

网友A:
为什么不改板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改板子电压、

颗粒就是1.8v的颗粒,板子改电压为1.2会卡download mpisp

网友B:
个人猜测:你可以试试把Flash频率降低到最低档看看有没有区别,没有区别就乖乖改板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猜测:你可以试试把Flash频率降低到最低档看看有没有区别,没有区别就乖乖改板子电压 ...

flash最低是175已经试过了 颗粒查了下本身是1.8v的颗粒

网友:
引用 楼主:
颗粒就是1.8v的颗粒,板子改电压为1.2会卡download mpisp

改1.2,卡Download就把土狗补上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flash最低是175已经试过了 颗粒查了下本身是1.8v的颗粒

b27b默认列表中带了1V2说明这个开卡包是开成NVDDR3的,所以你应该要改成1.2的,并且要补上土狗电阻,你用1.8v他无法工作在nvddr3

楼主:
引用 网友B:
b27b默认列表中带了1V2说明这个开卡包是开成NVDDR3的,所以你应该要改成1.2的,并且要补上土狗电阻,你用 ...

镁光的也要土狗?我试试去

网友:
固件是1.2V的固件吧 你硬件也得是1.2V才能开啊

网友(2022-11-26):
不知道楼主解决没有,最近入了一个59xt2的架子,碰到类似问题了。两颗nw952和两颗nw956,用自带1.2v参数开需要用土狗,但是开出来之后初始化不了,直接卡死。用1.8v开直接卡死reset cpu后掉盘报错。自己尝试改参数貌似也是不行

网友(2023-03-16):
改板子电压1.2v,把p17电阻移除跳P23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