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胜利万用表vc9808+ 拆机,不小心把铜拨片位置给弄乱了

楼主(2021-10-20):
因数高档电阻不为无穷大,觉得是转盘有问题,就拆开来了。哪知道一不小心把铜拨片位置给弄乱了。

网友:
前几年买的胜利已经被我扔一边去了,欧姆档接触电阻7,8十欧,要来回拨动找好档位角度,屏幕可视角度极小,换挡要双手操作,一只手换档,一只手扶着。

网友:
我的9801二极管档不为1,拆开后也是和你一样,吃灰去了!

网友A:
不归零的问题清理一下应该就能解决了,建议转盘上,上点打印机的塑料齿轮油,可以降低转盘磨损,更顺滑一些,不要用普通润滑油,腐蚀塑料,应该也能改善接触电阻,V片位置看图,图片来源:[工仪]VC9808+万用表拨盘V片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归零的问题清理一下应该就能解决了,建议转盘上,上点打印机的塑料齿轮油,可以降低转盘磨损,更顺滑一些 ...

谢谢,昨天下面7片的参照网上的图配好了,

上面的是模索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