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给老路由R6300V2改个散热

楼主(2021-10-20):
小黄鱼66块钱买了一个R6300V2老家伙。准备超个频用在办公室里,办公室现在用的是华硕AC66U(不是B1那个)目前偶尔出现路由自己重启之类的故障。原因未知。现在R6300V2的行情已经到了七八十的程度。是时候换一下了。
看恩山上说超频得改散热,正好手里一堆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散热片。
问题是没法固定,于是我想了个简单粗暴的办法。cpu涂好硅脂,然后散热片跟周围屏蔽罩或者其他原件碰着的地方涂胶水粘上。然后其他角上用免钉胶粘上。就这么凑合事吧。

然后CPU稳定在52度左右。还不错。不用加风扇,不吵人。

网友A:
你用12V的小风扇,5V供电散热效果更好还没一点声音。我的10G光猫就是外挂一个小风扇,就用的光猫3.0USB口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12V的小风扇,5V供电散热效果更好还没一点声音。我的10G光猫就是外挂一个小风扇,就用的光猫3.0USB口供 ...

同款,好几个夏天了,12v风扇插usb,刚刚好

网友B:
  有这功夫 不如买个NNB轴承 12厘米小功率风扇 5V带着一点声音都没有 ,华硕天线 随便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功夫 不如买个NNB轴承 12厘米小功率风扇 5V带着一点声音都没有 ,华硕天线 随便换  …… ...

那不是还得买么。我这东西都是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12V的小风扇,5V供电散热效果更好还没一点声音。我的10G光猫就是外挂一个小风扇,就用的光猫3.0USB口供 ...

恩。但是我还得买。散热片这些东西,我手头就有。所以就换了。而且跟风扇效果差不多。而且我这还能再加风扇。效果更好。

网友:
这是我的温度 在广东

楼主:
对,跟你相同固件。我超频到1200MHz了。等有时间搞个风扇放到里面吹着看看能不能再低点。

网友C:
我用的也是这个路由器,感觉,偶尔会断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也是这个路由器,感觉,偶尔会断流。

网件自己的固件还行。我家里用了五年了。没感觉断流过。刷梅林的话,可能不太稳。不过可以设置每天定时重启。

网友D(2021-12-04):
我也搞了一个R6300 V2。
可是不知道登录账号+密码。wifi密码也不知道。

默认的地址是192.168.6.1,LAN用有线连接正常可获取ip,WAN插上网线、连接也正常上网。
不知道刷的什么固件。
按reset键,也没有变化。

网友:
中继效果怎样?

楼主:
没试过中继。不过这个玩意已经可以刷386的梅林,支持Aimesh了。不过有点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搞了一个R6300 V2。
可是不知道登录账号+密码。wifi密码也不知道。

通电状态下按住reset,直到指示灯闪烁或熄灭再松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电状态下按住reset,直到指示灯闪烁或熄灭再松开。

试过。无效。。。按了很久,,指示灯不闪烁,也不熄灭。

ttl也中断不了,发现是刷了DD-WRT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