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360U盘主控闪存识别

楼主(2021-10-20):
买了几个360U盘,D-16,D16,都是8g,主控和颗粒居然都不一样,这个结果是不是说明,都是大容量颗粒阉割成8g的?

网友:
说明是扩容成16G不成功的,只能扩到8G了

网友:
贴牌货而已,不比杂牌盘好,通俗易懂说就是杂牌盘。都是筛下来的边角料做的盘

网友:
楼主,上量产工具试试,搞不好能多出来一点容量,应该是容量不足16G/32G,然后开了个bin级定容,指定成8G的容量,然后当8G的U盘卖,量产一下,应该会多一点,就是容量上会比较奇葩,但是能用,也有可能不会有任何变化,注意!量产工具扫描方式不要选择高格,用低格就行了,要选容量优先, ECC5~10左右吧

网友A:
还不如14块的32G雷克萨,起码也是MLC芯片

网友:
这个360只是贴牌出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14块的32G雷克萨,起码也是MLC芯片

14块mlc的32G盘求链接

网友:
他如果设计是8G的定BIN,要么就是全开不稳定,要么就是手头没8G的了定8G
有时候能开满稳定使用,毕竟现在8G的闪存和32G的一个价,都是TLC

网友:
 震惊:360良心之作,大冗余U盘

网友:
黑胶盘不好用,这种一般是坏块多才定容成8G,重新量产容量会大一点点,但是不稳定,量产好之后跑圈能过,放文件进去要不了多久就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