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忽然觉得,有必要买个平板,手机上的资料太多了

楼主(2021-10-20):
手机上的资料太多了,各种难过。想买个最小的平板, Windows系统。
请大家推荐一下

网友:
最好的win平板就是苏菲。

网友:
手机容量不够和平板有啥关系?想便宜点手机加个OTG的大容量U盘就可以扩容了。或者换个大内存手机,怎么都和平板没关系吧。

网友:
想买平板找借口,平板还是苹果好,你得适应苹果系统,二千多的2020  即可

网友:
微软苏菲,你值得拥有

网友:
买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还是他妈的轻薄本加台式机最实在

网友:
我的平板就放一边吃灰

网友:
建议上平板笔记本二合一:

网友:
用过酷比魔方。多少比大品牌便宜点。

网友:
最好的当然是苏菲啊

网友:
要不苏菲要不水果

廉价win10就是渣
android平板体验不佳

网友:
关键看用来干什么。比如,我的工作需要高分屏,系统性能要求不搞,最近坛子的洋垃圾就很适合,又便宜,续航还可以。入手后使用很愉快。

网友:
你就查个资料的话随便整个就行

网友:
一个旧笔记本

网友:
笔记本比平板强

网友:
开通个onedrive,1T硬盘随时在线

网友:
目前市场上WINDOWS平板不多。12寸以上的更少。Surface不错,刚买一台,12.3寸屏,比以前买的昂达10.1寸的好太多,11代i5。再花199元,扩了个256G卡,直接插入。以前用昂达总觉得触摸不灵敏,看来是性能低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