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wd绿盘真的是大号U盘,如此不堪?

楼主(2021-10-20):
给别人用了3年的sa400群联的,掉盘,自己刷固件修复好了,对比了一下一个别人去年才买的不要的WD绿盘还在保修期内的,跑分相差这么大?
(这个我自己刷固件修复过,群联的ps3111掉固件,satafirm s11故障,不知道为啥刷固件修复成功后不显示之前的金士顿固态的名称和型号了)

这个是WD绿盘

网友:
这速度有什么问题? 算很高了

网友:
4K成绩太差了

网友:
访问时间也不行绿盘果真垃圾

网友:
WD机械盘还可以用SSD还是算了吧

网友:
有些指标还不如机械硬盘

网友A:
这张绿盘看起来还可以啊。应该已经是后期产品了吧。之前看到有人绿盘4K读个位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张绿盘看起来还可以啊。应该已经是后期产品了吧。之前看到有人绿盘4K读个位数的。 ...

这个是去年买的,别人不要了给我了,上面那张图是我给别人用了3年掉盘昨天修复的金士顿sa400:lol:

我不是有意黑WD,wd绿盘我之前卖了好多好多,返修极少确实稳定,但是速度慢,问题是它价格和金士顿没啥子区别
买WD的固态,还是黑盘至少蓝盘吧……

网友:
掉速后比58XT好多了

网友(2025-04-30):
也就是老机器升级可以用一下,价格也没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