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创维21TM9000电视会随着亮度变化画面变形维修方法

楼主(2021-10-20):
创维21寸的21TM9000,3t36主板,8803CPU,彩虹管。最近发现上下的4角有点缩进去了,然后发现显示屏幕亮度变化,画面也会变形,就是会扩大,而且上下变形更加严重,这一般是哪里出问题了。我把画面变形录下来了,+B电压110V,实测105V
故障重现视频点击这里观看

网友:
crt电视?  忽然感觉有点串台了

网友A:
110V电压正常吗?如果正常,检查行扫描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V电压正常吗?如果正常,检查行扫描电路。

110V是值+B电压吗,还有行扫描电路看哪些东西,这21寸电视机没有枕校电路的

网友:
还用这电视?唉

网友B:
换台液晶,省下来的电费也够液晶电视的价格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台液晶,省下来的电费也够液晶电视的价格了吧

4K液晶有的啊,这电视就是我接老的游戏机怀旧用的的,老游戏机接高清液晶效果不行

网友:
看看+b电压,低的话+b电容换了试试,不行查电源,和行电路

网友C:
直接代换110v电容试试,顺便在检查一下视放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V电压正常吗?如果正常,检查行扫描电路。

+B电压110V电压实测下来105V,是正常范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代换110v电容试试,顺便在检查一下视放电容

没看到110V电容嘛,是这个110V电源上的最后一个160V电容?

网友D:
这个先查下枕校电路,重点枕校电容

网友E:
+B电压稳不稳,,要够也要稳

网友:
一般是供电的问题,查主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先查下枕校电路,重点枕校电容

21寸没有枕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B电压稳不稳,,要够也要稳

测过了,亮度变化,一直是105V很稳

网友:
可能是偏转线圈

网友:
显像管的这不是很正常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