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 苹果mini4平板屏上部横条线,是什么坏了

楼主(2021-10-20):
苹果mini4平板屏上部横条线,是什么坏了,什么坏了,有照片谢谢。

网友:
屏坏了,换屏,mini4貌似是一体屏吧,换起来还有点贵

网友:
液晶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显示屏接头松也有这种情况,看看苹果电脑和显示屏连接线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看看屏线是不是接触不好。否则换屏吧

网友:
被人坐过或者摔过,但没彻底坏,个别线接触不良或断了,我有旧平板也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