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测灯插座,想改装,求教。

楼主(2021-10-20):
在夕夕处28大洋入手一个测灯插座,想改装一下,请教各位大佬。话不多说,到手直接开拆
带线夹,E14/E27和插座口,基本日常需求都可以满足了

来一个特写

开拆看看里面有什么

线有点细,估计0.5平方的,考虑到测灯应该是没有问题,如果后期改用测大功率,需要改线径,但如果短时间测通断不改也没有关系。
双断双开开关,这个必须好评,业界良心,一般插座没有一个用这种双断双开的开关的。

10A自恢复保险,这个没有什么用,因为这个断开的时候太长了,应该他还没断开家里的空开早就断开了。只能当个摆设吧。10A 2200W 估计也够用了,一般不会跳。

整体内部接线

这个必须差评,照道理设计的时候应该二个螺丝装到螺丝孔中,然后拧紧这个铜片,但实际应该装配孔的位置不对,就只能用另一个螺丝这样夹紧铜片了。用手按了一下,不用到,应该也可以应付一阵了,先不动他了。

好了拆完了,提问时间到了,因为以前接到过几次短路的东西,跳了几次闸,现在想改装一下,如图所示,图中的红线接到如下位置,另一边有二条线焊开后加热缩管后,这个接座加个100W白炽灯。是不是可行,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商机无限啊,这都编程产品了

网友B:
把那个铁片夹弯拱起来就可以压住线头上两个螺丝了。

网友C:
不用改装,就做成测试灯泡好坏的不挺好么?E27和E14都能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那个铁片夹弯拱起来就可以压住线头上两个螺丝了。

已经看过了,不行,这个是顶住中间的一个弹簧的,对应的灯头的那个弹簧。如果两头都用螺丝拧紧,位置就偏了,顶不住中间的那个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改装,就做成测试灯泡好坏的不挺好么?E27和E14都能测。

你的意思是这个留着,再买一个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商机无限啊,这都编程产品了

自己自劳心费力,做得还没有他的好。而且不一定会比他便宜。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这个留着,再买一个改装?

改装的终极目标就是还原。
我是劝你别折腾了,是个灯座就当灯座用。
曾经也跟你一样爱琢磨爱折腾,最后发现付出的时间和成本太大了,要用啥就直接买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装的终极目标就是还原。
我是劝你别折腾了,是个灯座就当灯座用。
曾经也跟你一样爱琢磨爱折腾,最后发 ...

你是没吃过跳闸的苦,几次测试二手电源,直接跳闸,关键还不光家里的跳,连总的楼下的空开也跳,关键的关键那个箱子是锁着的,钥匙还是物业……

网友:
找个220的继电器,一个自复位开关,火线经过开关接到继电器线圈,线圈另一头接零线,常开触点接火线,公共点一路接继电器线圈,另一路接测灯插座
按一下自复位开关,继电器吸合,插座通电,短路时继电器断开,插座断电

网友D:
可以加个数显电压电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加个数显电压电流表。

好象更贵一点的就有数显,价格好象60多。

网友:
商机无限啊

网友:
这线连的太乱了,零火不分,看了半天就是两个灯座加两个接线卡口,全并联。
楼主要串灯泡防跳闸,把那个卡口和灯座改成串联就行了。就用原来的线,你串灯泡后电流上不到1a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自劳心费力,做得还没有他的好。而且不一定会比他便宜。

大多数情况外观确实是问题,有三维打印机加涂漆解决外观难看。电脑装机最怕遇到点不亮配置,连主板设定界面都没进入,无视频信号主板自检故障,本地自营退电脑配件方便些,外地商家联营难退货,继续买配件才试机成功,发现总价格比品牌主机贵。

网友:
可以照14楼的修改,还可以用卤素灯泡,直接替换过载保护器。

网友:
去掉一个灯座,加个20a交流指针85c电流表,就可以检测电磁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