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请教一个未雨绸缪的问题啊,闪存漏电之后怎么办?

楼主(2021-10-20):
闪存设备放置久了会漏电,只是快慢而已,虽然还没遇到闪存漏电导致SSD或者U盘卡顿变慢的问题,但是未雨绸缪,请教一下大家,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办?直接在电脑上全盘高级格式化一次,给闪存重新充满电就行了?

还请大家支招各抒己见

EOF

网友A:
天天用就没事了。我把海力士漏电王装单位电脑里,2年了,很正常。

网友:
就一个字:扔!!!

网友:
不扔你还想干什么

网友:
每天早起插一下,相当于充电打卡了

网友:
典型的焊工优盘小贩贩卖焦虑,三年内不通电一点事没有,有问题只能说产品不合格,就不要买焊工的产品,直接闪迪,三星的原厂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天用就没事了。我把海力士漏电王装单位电脑里,2年了,很正常。

有些设备不可能天天插在电脑上,肯定会闲置一段时间的

楼主:
没有可以抢救一下的方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可以抢救一下的方法吗?

有,只要你把用来绝缘的二氧化硅层修复就可以了。

网友C:
丢了是性价比最高的。
或者您有超级牛的技术,TLC改成SLC开卡,容量四分之一,数据寿命可能起码能翻倍。1年变两年。。。多贴点颗粒,网吧装装系统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丢了是性价比最高的。
或者您有超级牛的技术,TLC改成SLC开卡,容量四分之一,数据寿命可能起码能 ...

是三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丢了是性价比最高的。
或者您有超级牛的技术,TLC改成SLC开卡,容量四分之一,数据寿命可能起码能 ...

我的意思是给闪存重新充点电,能继续维持原样就行了,改造是不可能的了。

闪存设备有时候会忘记拿出来用,担心时间久了会出现问题,万一出现问题,除了上电重新格式化一下,看看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挽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只要你把用来绝缘的二氧化硅层修复就可以了。

目前修理是不可能的,我只要能恢复原状,盘可以正常用就行了

网友:
还是买靠谱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修理是不可能的,我只要能恢复原状,盘可以正常用就行了

那就一直保持通电,不然……就等高人来看吧。

网友:
每天插电脑上上电一次

网友:
又不是穷得买不起那几毛的电,都是直接插到电表上用,唯一怕的只有停电了

网友D:
我有一个U盘就是放了几年不用,再拿出来用发现没用了,插电脑上也提示发现新硬件正常安装驱动,但是就是没有盘符出来,不知道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U盘就是放了几年不用,再拿出来用发现没用了,插电脑上也提示发现新硬件正常安装驱动,但是就是没 ...

啥时候改名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时候改名了啊?

这都被你发现了。。。刚改没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