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小主机?打算用来装黑群晖玩

楼主(2021-10-20):
希望intel平台,低功耗,无风扇。
打算装黑群晖玩。本来已经有了418,但不敢乱设置,担心把文件弄坏了。想自己装一台黑群晖,玩玩各种设置,感觉群晖系统能做不少事。

网友A:
蜗牛星际为你量身打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蜗牛星际为你量身打造。

现在很难找到外观不错的蜗牛了,都是被网友折腾的体无完肤,而且价格涨太多了

网友B:
你找找联想天逸,家悦,新圆梦之类的电子垃圾,用的大多是J1900 J3455 J3160 E2-7110这种低功耗平台,最大的好处就是直接dc供电,省掉走线和庞大ATX的麻烦
4核在win10下不用主动散热,加上ssd性能也勉强够用

只买个板子就行了,然后上淘宝找订制亚克力机箱,挺好看的,一百多块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找联想天逸,家悦,新圆梦之类的电子垃圾,用的大多是J1900 J3455 J3160 E2-7110这种低功耗平台,4核在 ...

说的不错,我去找找

网友:
J4125 软路由小主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不错,我去找找

找到了请分享

楼主:
J4125小主机不错,选择挺多,14nm,4核4线程。

网友:
现在没啥性价比高的机器可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J4125小主机不错,选择挺多,14nm,4核4线程。

搜了一下,都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了一下,都不便宜啊

要便宜的就选j1900 j3455吧

网友:
我用的n3150主板,还行,省电

网友D:
我弄个瘦客户,结果直接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弄个瘦客户,结果直接起飞。

哪个型号?大概什么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哪个型号?大概什么价?

嗯,俺单位大概有60左右台可能要报废,估计最多也就30一台。cpu是j3456的好像,ddr2g内存,16gsata固态。带无线网卡。单网口。我准备等报废了我买下,然后挂闲鱼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俺单位大概有60左右台可能要报废,估计最多也就30一台。cpu是j3456的好像,ddr2g内存,16gsata固态。 ...

直接在论坛出吧,福利坛友吧,我也要两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嗯,俺单位大概有60左右台可能要报废,估计最多也就30一台。cpu是j3456的好像,ddr2g内存,16gsata固态。 ...

6666到时候上链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在论坛出吧,福利坛友吧,我也要两台

嗯,走流程呢。看看拿出一部分福利坛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6666到时候上链接啊

嗯,走流程呢。看看拿出一部分福利坛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走流程呢。看看拿出一部分福利坛友吧。

就等你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