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又来求助啦!tigo S300/PS3109,KDATA S2/JMF605 如何短接

楼主(2021-10-20):
不懂就问,大哥救我

群联主控:
1 在哪短接呢,没有看到短接洞洞
2 主板右侧有烧掉的黑色痕迹,还能用吗

JMF605主控:
1可以开机使用,但是只能读取、不能写入数据,疑似擦写次数用尽,那重新开卡能恢复擦写?
2短接洞洞接硬盘盒子,电脑没反应

楼主:
大哥去哪儿了:Strive:

网友:
第一个固态板子,短接有可能在 J2哪里,搞搞试试吧

网友:
PS3109的短接点是R29

网友A:
3109不必找寻短接点,因为工具都没有流出,常规方法挂sata口刷合成固件的做法并不要求短接
有烧焦的地方,可用牙签刮干净,万用表测两个元件的两个脚,阻值太小可判断击穿,没有万用表就直接通电,用手指头放在两个元件上面感受温度,温度高也可以判断已经击穿,须拆除更换

网友(2022-08-23):
引用 网友A:
3109不必找寻短接点,因为工具都没有流出,常规方法挂sata口刷合成固件的做法并不要求短接
有烧焦的地方, ...

3109不必找寻短接点,3110、3111需要不需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