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SVC SL600(300W)正弦波在线后备式UPS拆解,停电时用来看电视

楼主(2021-10-20):
淘宝买的,主要用来停电时带个55寸的液晶电视,一个负载灯亮,共四个灯。外置电池12V,我接了全新电动车20ah电池5个并联,外加两个100W太阳能板,可以看电视10个小时没问题。机子8个JCS3205CH,标称300W,内置风扇PL60S12H,运行时噪音比较大.淘宝的卖家没有了,拼多多上截的图。机子279,运费50。

网友A:
小型太阳能发电系统呀
电视一直开也用不了多少电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型太阳能发电系统呀
电视一直开也用不了多少电费了

逆变器平时不用,路由器光猫和两个网心云两个机械硬盘直接用的12V,太阳能板最大充电功率100W,在阳台外的不锈钢护窗上放的,有遮挡,蓄电池电压低于12V时可以用UPS充电

网友B:
感觉200W的太阳能板,能省点电费出来了,再改一改,平常多用太阳能,保留个百分之二三十用来停电备用就行了。现在停电的情况还是比较少吧,一般也就停一小会就来了。

网友:
做工挺不错,免维护铅酸蓄电池

楼主:
我这偶尔停电,还有每年的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200W的太阳能板,能省点电费出来了,再改一改,平常多用太阳能,保留个百分之二三十用来停电备用就行了 ...

太阳能板差不多500了,我是伊犁的,运费贵

网友C:
老铁为什么不把电视拆开直接12v给电视供电,电视主板也就24,12,9,5,3.3,2.5,1.2,0.8之类的电压完全可以直接用蓄电池供电,还省了来回逆变的损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铁为什么不把电视拆开直接12v给电视供电,电视主板也就24,12,9,5,3.3,2.5,1.2,0.8之类的电压完全 ...

太阳能发电有不用电费,何必折腾呢,如果是我,路由器什么的都是用回原来的220v变压器。如果说转换电压效率低,但是12V长距离传送,电线要求高,线损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阳能发电有不用电费,何必折腾呢,如果是我,路由器什么的都是用回原来的220v变压器。如果说转换电压效 ...

各有所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铁为什么不把电视拆开直接12v给电视供电,电视主板也就24,12,9,5,3.3,2.5,1.2,0.8之类的电压完全 ...

才买了个新的TCL55的,拆开没有保修了,原来的TCL用了5年背景灯板坏了,自己换的,换好屏幕左边几条线,凑活看了快一年又坏了,不修了买新的,屏幕包3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型太阳能发电系统呀
电视一直开也用不了多少电费了

投资不多,1500。有人爱吃,有人爱嫖,有人爱赌,谁还没个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投资不多,1500。有人爱吃,有人爱嫖,有人爱赌,谁还没个爱好

你的回答相当精辟:)
我就喜欢去朋友废品站,垃圾堆里能看见好多没见过的东西,还能捡些曾经价高不舍得买数码垃圾

楼主:
太阳能板的最高功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阳能发电有不用电费,何必折腾呢,如果是我,路由器什么的都是用回原来的220v变压器。如果说转换电压效 ...

如果电视背光led是从300v大电容降压供电就不能这么用了

网友E:
电动车20ah电池5个?
直接串联就有 100v 直流电了
现在液晶电视都是开关电源,宽电压的,100V 直流完全能工作,根本不需要逆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动车20ah电池5个?
直接串联就有 100v 直流电了
现在液晶电视都是开关电源,宽电压的,100V 直流完全能工 ...

100V怎么串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动车20ah电池5个?
直接串联就有 100v 直流电了
现在液晶电视都是开关电源,宽电压的,100V 直流完全能工 ...

一个12V的,5个并联,太阳能板一个12V,不一个厂家的所以用了两个MPPT控制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阳能板的最高功率了

是的 太阳能板实际使用大太阳底下最大功率就标称的一半

网友:
闲鱼一大把50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