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帮忙看看这个电池怎么组?电池组是用松下 6V 4.5AH

楼主(2021-10-20):
原电池组是用松下 6V 4.5AH  四块电池串联组成的电池组(24V),用于应急照明和对讲备用电源,成品电池组300多元一组,需要100组左右,打算自己买单个电池组装,用国产超威或天能等大牌,
怎么样能买到价格低廉,大厂正品,性能优越,容量足,寿命长,安全的电池!
请大家支招

网友A:
  你是卖家?还是买家?

定位决定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卖家?还是买家?

定位决定一切。

难道帖子看不出来我要买电池吗

网友:
你的要求是个假命题,不存在的,你看到有也只是骗子吹得口号,所以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就只能降低要求或只讨论性价比。

网友:
超威天能那些电池,使用市场定位不一样。。。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些电池拿来做后备的话也是两年三年就硫化烂了。去找找松下的?

网友B:
这么大量直接找厂家批发不就好了

网友C:
蓄电池还是松下的最耐用,国产风帆的也很不错,老牌军工企业了,最早是生产船用电池的,一般舰船上用的少就不说了,常规潜艇上也都是他们的电池,要的就是可靠,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你需要的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量直接找厂家批发不就好了

关键是不知道哪是真正的厂家采购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蓄电池还是松下的最耐用,国产风帆的也很不错,老牌军工企业了,最早是生产船用电池的,一般舰船上用的少就 ...

好像风帆的没有这种型号的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不知道哪是真正的厂家采购接口

打厂家电话啊,直接问本地经销商电话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厂家电话啊,直接问本地经销商电话不就行了

还没得出结论选用哪个牌子电池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不知道哪是真正的厂家采购接口

我就是厂家,不过现在没做了,以前要是看到我还是愿意和你联系的,400只我还是愿意发货的,价格也就几十元一只吧,我也不想把你这个客户介绍给其它厂家,毕竟我抽不到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厂家,不过现在没做了,以前要是看到我还是愿意和你联系的,400只我还是愿意发货的,价格也就几十 ...

谢谢回复,既然是内行,就请推荐一下呗,说说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既然是内行,就请推荐一下呗,说说

你是哪个省?你居然是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是哪个省?你居然是女的,

还没有结论呢?又 来一个新话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没有结论呢?又 来一个新话题

所以不敢多问,不然话题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