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能看出单模多模嘛,被施工队搞断了,要重新拉线

楼主(2021-10-20):
被施工队搞断了,要重新拉

网友:
我认为黑色护套里面有多根光纤的是多模,只有一根的是单模。不知道对错。

网友:
都是单模光缆

网友:
现在用单模的多,很少用多模。备好了纤放进熔接机里,熔接机自己会识别出是单模还是多模

网友:
多模的距离有限,一般就两三百米,主要用在机房里面设备互联

网友:
单模的光模块,跳线价格太便宜了,多模早就应该淘汰了

网友:
我记得大的光缆一般情况下都是单模的,比较适合远距离传输

网友(2022-04-07):
可以看看终端的光跳线,如果是黄色的一般是单模,如果是桔红色的一般是多模。或者看终端的光模块,由此推测出光缆。

网友:
从光缆标识、跳线和光模块中找数据,这都不懂,还能胜任这份工作?

网友:
应该是单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