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脑无法进入WinPE

楼主(2021-10-20):
给一台华硕B75 i3 3220 4G 500G的台式机做系统,选择U盘启动,不管是UEFI或者LEGACY模式,LOADING进度条后都无法进入PE,出现0xc0000225提示,
还以为启动盘文件出了问题,但是换了2台其他不同的电脑,均能顺利进入PE,说明启动优盘没问题。
难道是那台机子的硬盘问题?DG重建分区表或者格式化C盘后,还是无法进PE,按理来说已经选择了U盘启动和硬盘没关系了吧,如何解决呢

网友:
去掉硬盘和光驱再来试试

网友A:
进PE过程不需要检测硬盘,所以不是硬盘问题,建议检测下内存

网友:
AHCI模式作怪

网友:
可以换个PE在试验

网友:
搜索一下就有答案了...

网友:
多换几个PE看看,我前天弄了一台华硕的也是类似,用大白菜的引导不了,后来换了老毛桃新版的就可以引导了。但是盘在大白菜在其它电脑上又能正常引导

网友:
一般都是AHCI的问题

网友:
换微PE重新做成启动盘吧,你这个像是BCD损坏或者旧款BCD引起的兼容性问题,有些新的PE得用新的BCD才能启动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换个优盘就行了,可能是接口兼容问题吧

网友:
既然都出现这个错误,说明你的u盘压根就没引导成功,而是你硬盘的错误。

网友:
品牌机的原因。
拨了硬盘试试,能进PE不?
如果拨了可以进
那就把硬盘换到别的机器上低格后再装回来就完事。

楼主:
拔了硬盘,还是进不去pe,判断不是硬盘和启动优盘的问题。然后换了条子,好了!果然是内存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PE过程不需要检测硬盘,所以不是硬盘问题,建议检测下内存

就是条子问题,换了一根,好了

网友:
可以换个PE在试验!!!

网友:
电脑的故障有时候真的是难以想象,相同的症状,千奇百怪的原因。

网友:
有次我插了二根一样的条子,,换了多个PE也是生死进不了,,就是条子问题,拔了一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