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硅胶线焊接的根部,左右扭,很不容易扭断。普通线差远了。

楼主(2021-10-20):
硅胶线,焊接的时候,它一部分的锡吃进去,进到线里。但硅胶耐热。等于包住一部分锡腿。
所以左右扭很多次,细铜丝并没有断。。。。它是包在硅胶后部的。

而普通塑料皮的线,焊点那里的细铜丝,左右扭,刚好受力在根部,很容易断几根。再断几根。

网友:
普通线,上完锡焊完,套一截热缩管啊

网友:
套个弹簧不就好了

网友A:
硅胶线虽软但外皮很脆弱,不适合用在外露的场合,露在外面的220V更是不适合,需要注意

网友:
本来打算做表笔线的,软是软,但强度不行,放弃。看到很多电动车、航模的电池输出线是硅胶皮的。

楼主:
我指的是焊在电路板上的。硅胶线有自我硬度。。

楼主(2022-02-24):
很便宜的细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胶线虽软但外皮很脆弱,不适合用在外露的场合,露在外面的220V更是不适合,需要注意 ...

有的电源线特别软,商城里买的排插

楼主(2023-04-06):
又买来很几个不同颜色的。

楼主(2024-04-23):
引用 网友A:
硅胶线虽软但外皮很脆弱,不适合用在外露的场合,露在外面的220V更是不适合,需要注意 ...

是的,我都是电路板上的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