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LED怎么玩? 请推荐个简单、性价比高的LED调光器件

楼主(2021-10-20):
如题,

PT4115有点玩不下去了  成了心结
貌似市面上不多见   或许有更易用的器件?

学做PT4115 LED灯控电路  正在进行中。。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75093-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79421-1-1.html

用的2S电池

楼主:
早些来请教就好了

PT4115上又砸进去3点5个大洋
最后再玩一把了!

网友:
rh6616 字数补丁

网友A:
SGL8022完美对接PT4115,不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GL8022完美对接PT4115,不浪费。

记下了

准备再折腾一次4115

网友:
留个记号,坐等楼主成果
成功了记得踢我

网友:
驱动芯片有进口货吗,,国产没啥好货。。

网友B:
用锂电还是升压型的比较好,比如sy7200,当然你的2s电池多,用4115也可以。另外调光驱动要用sgl8022ws,ws,看清楚,这个调光无频闪,还省个47k的电阻。
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我画的sy7200大家看看这个锂电led驱动电路合适吗

网友:
另外rh6616也是有频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锂电还是升压型的比较好,比如sy7200,当然你的2s电池多,用4115也可以。另外调光驱动要用sgl8022ws,ws ...

感谢分享

PT4115 的调光准备再试一下  搞不定就不玩了
时间太紧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

PT4115 的调光准备再试一下  搞不定就不玩了

楼主搞定没有?我用555做了个pwm驱动pt4115,已实现完美调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搞定没有?我用555做了个pwm驱动pt4115,已实现完美调光

不错啊

我最近忙着采购材料  板子还没焊呢

网友(2022-03-04):
不想闪就用3r33恒流调压压电路,1s电池就用cn5611,有600ma电流。这个最简单,和7135差不多,还能调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