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dows7启动时停在启动画面很久才进桌面咋整?

楼主(2021-10-20):
电脑原是win732位,用着好好的但内存条浪费了,
PE下安装win764位(msdn下载专业版),
开机到“正在启动windows“要等2分钟以上才能进入桌面,
(我是不是很有耐心?)
进桌面后一切正常,而且感觉比原来32位明显顺溜些,毕竟内存变大了嘛。
但开机等待确实是烦人。
百度找到的方法除重装系统以外的都试过了。没戏。
只好在坛里求高手帮忙了,
谢谢先。

网友:
使用无Logo模式,观察驱动加载停留在哪个驱动上

网友:
换固态硬盘

网友:
当电脑开机时,自己也休眠2分钟,再睁开眼,就可以跟电脑同步进入系统了

有没试过更新硬件驱动,换新,或者用旧版的试试。

网友:
机械盘吧,用的原版镜像这世间也正常

网友A:
如果上机械硬盘,先查查盘上有没有坏道。多半是读某个文件的时候反复读取占用了时间,读完进系统就正常了

网友:
应该是缺少某个文件,系统在搜索中,所以用时很长。
也不排除某些可疑文件在系统准备做坏事,类似系统也在找东东。
最简单就是重做系统。

网友:
驱动从装试试

网友:
机械盘的话正常,C盘肯定乱七八糟的东西很多,固态的话就得查一下硬盘SMART了,看着像是坏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上机械硬盘,先查查盘上有没有坏道。多半是读某个文件的时候反复读取占用了时间,读完进系统就正常了 ...

这个很赞同  换个硬盘重装一下系统啊

网友:
没有用的软件都卸了或者禁用。再试试。

网友:
win7建议用机械盘当存储,弄个固态盘当系统盘

网友:
看你的描述,建议先排查下硬盘

楼主:
统一的回复。
感谢各位热心相助,问题已解决。
从回复中深受启发,折腾过程省略一万字。
最后是,拨了独显,用集显开机,快。
折腾了一阵回来,
插上独显,开机,好了。但还是没整明白具体是哪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