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普田集成灶,更换控制面板按键

楼主(2021-10-20):
集成灶的面板上的电源键和风机开关键已经失效了。研究了下,居然拆开了,然后就直接更换了,替换了显示面板的2个电容。

集成灶顶部

集成灶的灶台,里面那个脏啊,。。。

显示面板后部

控制面板

拆开

拆下来的VFD面板

后面

更换好按键后

安装上去后:

END

网友:
厨房电器用触控的省心些,这种按钮不是密封的很容易接触不良,可以经常上点wd40

网友(2024-09-03):
最主要的控制板没有拆出来

网友:
vfd屏幕看起来就很有感觉,比LED的好看多了

网友:
支架都开始锈蚀了,喷点防锈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