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得H桥可以直接接单片机驱动吗

楼主(2021-10-20):
这H桥控制电机正反转能直接接入单片机IO口进行控制吗。电机是小电机一百多mA。还有那两个R25,R26再H桥中有必要放泄放电阻吗

网友A:
上臂换成pnp,下臂换成npn,用小电流驱动,避免mos电平驱动不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臂换成pnp,下臂换成npn,用小电流驱动,避免mos电平驱动不足问题

我刚三极管换到MOS。。。三极管有压降,本来就才5V电压。MOS驱动电平5V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