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自己小保养遇到个奇怪的问题,居然机滤拧不上了(已解决)

楼主(2021-10-20):
自己搞了个抽油泵和机滤扳手,去年自己换的很顺利,今年换的时候机滤拆下来,但是拧上去的时候总是拧不上,看着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后来有事就暂停了,明天准备继续,同样的一批机滤,去年感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拧上了,今年不知道什么问题,角度是有点不方便操作,难道是没有敢用力气的原因,按说对准了顺着拧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呀。
第二天戴上眼镜,手上没有油,试了2分钟就拧上了,其实主要就是角度操作不方便,另外头一天因为有事情有点急,越急越搞不定

网友A:
先用手拧啊,牙对上了就可以使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手拧啊,牙对上了就可以使劲

对呀,感觉这个应该没有困难的,就是手拧的,一直对不上牙,当时手上有点油,由于是侧方的,不方便观察,只能凭手感。

网友B:
这种细丝螺口先用手扣上杯罩后反向扭,手感明显进扣以后再正向扭就会轻松进去,开始切不可扭不进去(丝扣没对正)就用扳手大力扭,损坏丝扣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细丝螺口先用手扣上杯罩后反向扭,手感明显进扣以后再正向扭就会轻松进去,开始切不可扭不进去(丝扣没 ...

感谢指导,我试试,就是因为怕损坏丝扣所以一直没有敢使劲。

网友:
拧不动不要硬来。几年前保养的时候发现机滤被之前的小工拧歪了,结果废了老鼻子劲才换好,老师傅还改造了一把扳手。

网友C:
机滤我记得都是反扣的,逆时针拧!我的车我都是自己换机油,驾轻就熟了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滤我记得都是反扣的,逆时针拧!我的车我都是自己换机油,驾轻就熟了都! ...

看螺纹是顺时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螺纹是顺时针的

可能每个车都不一样吧!要不就是螺纹不匹配!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
螺纹有粗牙和细牙之分的,型号不同牙距不一样的

网友:
把旧的再装回去找找感觉再装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每个车都不一样吧!要不就是螺纹不匹配!最后解决了吗?

因为比较忙忘记发帖了,第二天2分钟就解决了,因为前一天有事情心里有点急,又怕搞坏螺纹了,所以就老是搞不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比较忙忘记发帖了,第二天2分钟就解决了,因为前一天有事情心里有点急,又怕搞坏螺纹了,所以就老是 ...

怎么搞定的??

网友D:
新滤芯边缘一定要抹点油

网友E:
反正大众机油螺丝角度不对准很难牛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反正大众机油螺丝角度不对准很难牛上去

那就是细牙了,精密

楼主:
就是对正了,摸索着拧就拧上了。头一天抹油的时候导致手有点滑也可能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滤芯边缘一定要抹点油

抹油了,防止扭裂垫圈。

网友(2022-01-06):
一般徒手可轻松拧到基本到位,然后上机滤扳手转个不到一圈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滤我记得都是反扣的,逆时针拧!我的车我都是自己换机油,驾轻就熟了都! ...

所有车的机滤都是正丝,不会有反丝的,你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