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美国品牌东西质量也在下降了;INSIGNIA NS-MDCF3C

楼主(2021-10-20):
拆了一个车载充电器,标示3A,可是到3A是的压降还能充电吗?

网友A:
你都没测 怎么就知道压降是多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都没测 怎么就知道压降是多少了?

有电子负载测试图片,3A下电压3.946V

网友C:
可以把输入电压再调高到16V,同时保证输入端有2A电流。

网友D:
没见made in china这几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输入电压再调高到16V,同时保证输入端有2A电流。

没用的,前面给多少,后面也没胃口吃的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电子负载测试图片,3A下电压3.946V

香蕉插应该是压接的 线阻 插头接触电阻,再加上你这两线古董负载 毫无说服力。好歹用个四线负载或者拿万用表测

网友:
看做工是为出口准备的
哪里都有虚标嘛,taiwan产的示波器还经常超频使用的

网友:
看电路像是咱们那深圳广州等做的。顺便九几年早期Hasbro孩之宝十字螺丝固定,零几年变成三角梅花等特殊螺丝,最坑的是2010年后超声波焊接特别结实,松动后修理太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见made in china这几个字?

选择性失明患者的痛苦你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香蕉插应该是压接的 线阻 插头接触电阻,再加上你这两线古董负载 毫无说服力。好歹用个四线负载或者拿万 ...

唉…怎么那里都有

网友:
我是来看你的电源和电子负载的

网友E:
真的是这样:

网友:
都是代工贴牌产品,不可能买到美国本土原产的手机充电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没见made in china这几个字?

苹果手机也算国产了,国产牛逼利润世界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的是这样:

看这个资料是在接近4.5A时才会有明显压降,实际测量这个板负载在1A时压降已经4.8V左右了,感觉前面内阻设置过大了,可能为了安全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F:
苹果手机也算国产了,国产牛逼利润世界第一。

是啊,苹果手机的确是国产的,没啥问题啊。但是你扯到了利润,难道谁生产的利润就是谁的吗?
房子还是开发商建的,难道利润全是开发商的?而不是政府拿了大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