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了把比较袖珍的电动螺丝刀

楼主(2021-10-20):
详细过程可以参看:电动螺丝刀(上)电动螺丝刀(中)电动螺丝刀(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从两颗M5*8的铝质螺丝开始↓
↓打一个尽量同心的3mm中心孔,再锯一截有内六角的螺丝口↓

↓塑钢补土1:1↓

↓用混合好的塑钢补土粘起来↓

↓装在电钻上调整同心度↓

↓电机轴也粘上调同心度↓

↓等塑钢土干透(24小时)再准备其他辅料(未全用)↓

↓比划比划内部零部件位置↓

↓开孔↓

↓接线↓

↓尾插部分↓

↓盖子上钻4个小孔把轻触开关插进去↓

↓最后接线↓

↓测试一下,扭力偏小(实测240转/每分钟)↓

↓和平时常用的螺丝刀柄大小对比↓

详细过程可以参看:电动螺丝刀(上)电动螺丝刀(中)电动螺丝刀(下)

网友:
扭力太小,不实用

网友:
这也太袖珍了

网友:
加上无线充电,不用时放充电座,保持续航。

网友A:
小巧好玩,连轴有意思,塑钢土硬化后结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巧好玩,连轴有意思,塑钢土硬化后结实吗

还可以,至少这个扭力扛得住,我估计再大点问题也不大,等以后有机会买到扭力更大的小电机还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