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打理Lecroy WS424数字示波器,打磨屏幕、升级CPU内存、更换编码器及旋钮

楼主(2021-10-20):
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台力科的示波器,具体状况是触摸屏倾斜了,屏幕划痕很多,编码器断了一个,旋钮大部分丢失,本文记录拆机以及修理的过程,重点是修理过程。

好了,简单贴点拆机过程中的图片,由于是打理完后发帖,就不严格按照时间发图了

主板部分,其实就是一台电脑

富士通的硬盘,30G,有点小

前面板,液晶屏以及编码器部分都在这里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PCI接口板上面有跳线,应该是原装就这样子

256M的内存条

图拉丁赛扬的CPU,800Mhz

拆解过程发完收工,下面讲解打理修复的过程

这个设备目前有以下几个问题:
(1)触摸屏倾斜了,并且触摸屏上有很多划伤的地方
(2)外壳有电烙铁烫伤的地方,需要修复
(3)CPU、内存需要升级
(4)编码器断裂,更换编码器
(5)
缺失旋钮制作

修复打理过程:

(1)屏幕倾斜的问题,好解决,拆开屏幕,重新贴合就是了

屏幕也有许多划伤的地方,随机贴点划伤很严重的地方

这个修复就是苦功夫了,砂纸加研磨膏伺候

修复中.........

在画了一两个小时的慢慢打磨后,划痕基本去除,最后买一张膜,贴一张保护膜

修复完成,屏幕看起来光亮了不少,划痕基本消灭殆尽!

(2)修复外壳烫伤

找了半天,找不到颜色合适的塑料,最后发现文件夹颜色挺不错的,于是用文件夹的塑料来修复

修复中...打磨

修复后的效果,颜色还是有偏差,文件夹塑料有点软,不好打磨,差不多久这样吧

(3)CPU,内存条升级
CPU内存太过老旧,这个示波器使用的是370接口的CPU,这个接口最好的CPU好像是是奔3-S 1.4,翻咸鱼找来找去,最后发现奔3-S 1.4很难买到,价格要几百块,最终买了稍微差一点的奔3-S-1266,内存条买了金士顿的1G

装上,开机测试,OK

顺便用GHOST备份一下系统

(4)编码器断裂,更换编码器

这个示波器共计有9个编码器,其中两个不带开关,其余7个带开关,我这台设备坏的是带开关的旋转编码器,我看到本坛有人维修过这个编码器,使用环氧树脂修复的,但是这个带开关的,基本无法使用这种方式修复,因为这个编码器带按钮。
查来查去,最终查询到了型号:ALPS品牌的EC12E2424404,淘宝找来找去,最终买来两个,焊接上,收工。

(5)旋钮缺失
我发现力科的示波器许多都有编码器丢失的现象,我这台设备到手只剩下5个旋钮了,而且基本都破裂了随时会掉。许多人淘宝买点现成的泰科等示波器的旋钮,作为重度强迫症患者,绝对不能接受,在咸鱼也看见有人卖这个旋钮。100块一个,有点狠,而且卖的旋钮和我的款式不一样,于是决定自己制作。
首先SolidWorks画图:

拿去3D打印

拿到3D打印的配件

然后去买了给ABS染色的专用染色剂,开始染色。染色之前,需要给3D打印的旋钮打磨,依旧是砂纸加研磨膏

染色过程

大致染色一下,装上看看效果

拿原装的和我制作的旋钮对比一下

一不留神,染色过度,囧,不过看起来也还可以(自己心里安慰)

最终旋钮成品效果

修复完成,玩个游戏!(其实是修复中途测试的)

修复完成,结贴

网友:
广告位招租

网友:
打错了,是图拉丁赛扬

网友:
这是一台不务正业的示波器,好几次看到坛友们用它来打红警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04519

网友:
红警专用示波器

网友A:
用得起力科的都是土豪!

网友:
感觉完全可以改装成外置PCI-E的,转换成PCI以后接入外屏或者整个面板进行操作或者干脆把主板换成比较新的A4-5000平台,闲暇之余甚至可以打几盘格斗游戏

网友B:
能否详细说说打磨屏幕过程,使用的砂纸目数和工艺顺序

塑料修补是用热风枪吗?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啊,修复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详细说说打磨屏幕过程,使用的砂纸目数和工艺顺序

塑料修补是用热风枪吗? ...

用这块布来打磨效果肯定好: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1110-1-1.html

网友:
修复手艺真好

网友C:
阿富汗人都看不上的水口钳

网友:
LECROY不知道现在排第几了,靠20年前用过1G带宽的示波器,当时号称60W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得起力科的都是土豪!

这个不贵的,几千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详细说说打磨屏幕过程,使用的砂纸目数和工艺顺序

塑料修补是用热风枪吗? ...

因为屏幕划痕较深,所以大致采用的流程是200目-600目-W20研磨膏-W3.5研磨膏-W2.5研磨膏-W1.5研磨膏-W1研磨膏-W0.5研磨膏
塑料修复使用了热风枪和电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富汗人都看不上的水口钳

斜口钳确实有点差了,不过凑活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酷睿2架构的赛扬

大家都叫图拉丁,我没用过那个年代的计算机,所以不熟悉,据说图拉丁奔三S比奔四还猛

网友E:
不知道这种机器升级的意义何在?开机更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这种机器升级的意义何在?开机更快吗?

人这一辈子会做许多你所谓无意义的事情的,许多电子爱好者所谓的折腾都是无意义,但是他们得到了快乐

网友:
这个机器原装的不是图拉丁,后换上的PentiumIII是图拉丁不假。
图拉丁的Celeron也是带铁盖的,二级缓存是256KB,工作电压1.475V,
这个主板可以支持图拉丁也可以了,不是所有370的主板都能支持图拉丁的。
话说回来了,这种工控环境下,升级CPU和内存对示波器来说有多大改观?
这种应用,硬件和软件是契合的,升级意义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