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看看二十多撸的温控烙铁和十多年前的对比下

楼主(2021-10-20):
两个烙铁先露个脸,上面新的28,下面旧的本地店铺十年前的货了大约30吧

先看新的,插头欧规的送了转换头,怀疑是出口没卖出去的。这东西简单,直接扒了看里面 ...

电路板正面,发现发热芯两线的,温控靠控制功率?

这是背面,有个没有丝印的IC

看看旧烙铁,小夹子是地线,好独特的设计。烙铁头不好使了,调温电阻接触不良,经常飙到最高温,所以换了 ...

电路板,背面啥都没有,有个小运放控制可控硅的,良心的好歹带了测温电阻吧 ...

各位觉得这值28么,不带测温我是没想到,按钮调温不方便,但是不想像旧的那样,可调电阻老是失灵

网友A:
2根加热线?难道是调压调温不是恒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根加热线?难道是调压调温不是恒温

没反馈,同样的温度设置,冬天-20度焊大焊点,和夏天焊接小焊点,烙铁头实际温度肯定不一样吧

网友:
可控硅调压加个数控?
这玩意没温控电路,最大时候瓦数足,
调小后烙铁头是烧不黑了
功率也小了,相当于减功率使用。

网友:
新的28哪买的?

网友:
应该是可控硅调压来调节功率,没温度检测,不能算恒温额,是可调功率

那个936手柄一样的烙铁尺寸和936一样吗?能帮忙量下电路板尺寸吗?

网友:
难道跟t12一样热电偶测温

网友:
成本10多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根加热线?难道是调压调温不是恒温

我的安泰信二合一,936烙铁芯也是二根线的

网友B:
两线的。测下冷态和热态的电压。是不是热耦内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线的。测下冷态和热态的电压。是不是热耦内置了?

内置个屁,这东西是陶瓷发热芯的,也可以说是恒温的,不过恒温度数是450度,就像拆灯珠用的陶瓷发热板一样的特性。

网友:
给个链接也去撸一个,谢谢~

网友:
T12的也是两芯的。

网友C:
我估计好多人没把普通,调温,恒温,弄清楚

网友:
2芯也可以测温的吧, 电阻丝本身就有温度系数的

网友:
凑合用是可以的,长期高频率使用就要弄个恒温焊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好多人没把普通,调温,恒温,弄清楚

写的恒温哦
你说水不水?
没有检测反馈怎么知道显示的350°C烙铁头是真的350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写的恒温哦
你说水不水?
没有检测反馈怎么知道显示的350°C烙铁头是真的350度?

什么恒温哟,就是一个最高60瓦发热芯通过运放调节电压到30瓦的调温烙铁,恒温要有热偶,不然不成立,还要单片机控温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恒温哟,就是一个最高60瓦发热芯通过运放调节电压到30瓦的调温烙铁,恒温要有热偶,不然不成立,还要 ...

所以说这玩意水,两线没测温的

网友:
两线也是可以恒温的,靠测量发热芯电阻控温。但这种控温有缺陷,发热芯通电时温度飙升,要等它凉到设定温度才再次加热,不能实时显示温度,而且比较四线控温和T12的热电偶,温度检测受加热严重干扰,回温慢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