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SONY KD-49X8000C 电视开机闪红灯7次求助

楼主(2021-10-20):
SONY KD-49X8000C 开机闪红灯7次求助

国庆后,第一天正常关机,安卓6的系统,遥控短按关机其实是休眠。
第二天开不了了,先白灯,等待半分钟后启动失败,红灯闪7次。
网上搜索了好久, 有闪4次 6次的,讲7次的很少
基本上6次的都是说背光线路出问题,设计到灯条,恒流板,逻辑板,主板,也有说到电源坏了,当然这些问题都是sony的机子上,但是不都是这个型号的。

2015年 平民4K机销量不错,
SONY KD-49X8000C  LG的屏幕
SONY KD-55X8000C  三星屏    这款也容易出背光保护,网上查到的技改就是去掉cof上的一颗电阻或者逻辑板上对应的一条线路上的连接 ,但是这似乎不一定适用于49寸LG的屏幕
SONY KD-65X8000C  三星屏    这款不太看到网页上有人说有类似问题

现在已经换了电源板,好了几次,下午装起来,有时候又闪红灯了,手贱,在能开成功的时候,试了下恢复出产设置,然后就一直开不出了,红灯还是7下。
于是死马当活马医,又想强刷,网上有两个强刷版本,一是按住电源按钮不放,插电开机等黄灯闪;第二个方法是同时按住电源和音量- ,再插电,这个像安卓手机的做法。
然而都不能进入黄灯强刷的界面。
网上还提到要使用质量好的U盘  不要太大, 8G 16G, 格式FAT32,刷机文件放在根目录下。USB三个口都试过了。
这些都注意了,还是没有成功,望各路大神指教...

网友:
一般不都是先看看电源板低压部分各路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可能是屏连线接触不良

网友A:
连接主板和内屏的排线是个排插盖,主板端用指甲往上勾起塑料盖就可以取出排线。内屏端按住左右两边黑色塑料件往外拉。

网友:
先查各种电压,,,根据你说的现象,,,好像是系统存储器不行了,,

网友:
下图仅供参考,可能你自己没法解决。

网友B:
参考图表最后一项,8X,提示是软件故障,也可能就像五楼说的,字库坏了。
反正读不出来,系统就启动不了。

网友C:
连接端口都生锈了,我之前的hx800是故障灯闪烁6次售后说要跟屏幕一起更换后来还是放弃维修了。

网友D:
第一个插口两边有卡扣,往外拨卡口同时拉插座,就可以了。
第二个那个象牙白的扣子掰起来,就可以拉下了。

网友E:
此前入手了一次65x9100H 问题很多, 所以转大法电视的黑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主板和内屏的排线是个排插盖,主板端用指甲往上勾起塑料盖就可以取出排线。内屏端按住左右两边黑色塑料 ...

谢谢分享, 不知道方法,容易弄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接端口都生锈了,我之前的hx800是故障灯闪烁6次售后说要跟屏幕一起更换后来还是放弃维修了。 ...

背光条换就可以了,但是售后肯定不会这么换,没钱挣啊,而且那是算一个模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此前入手了一次65x9100H 问题很多, 所以转大法电视的黑粉

有一说一,色彩还是比较好的,就是不管入门款还是高端都是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人几万买的高端也是,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插口两边有卡扣,往外拨卡口同时拉插座,就可以了。
第二个那个象牙白的扣子掰起来,就可以拉下了。 ...

感谢支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图表最后一项,8X,提示是软件故障,也可能就像五楼说的,字库坏了。
反正读不出来,系统就启动不了。
...

大神 你这表专业,我是7次,所以
1)主板温度传感器I2C 没有ACK ,这个ack 不知道啥
2)这句比较难懂,感觉就是没法锁定在4K

刚才我又试了一下,开机了,因为昨天恢复出产设置了,今天进入了设置界面,还没有完成设置,又屏幕黑了,闪红灯7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 你这表专业,我是7次,所以
1)主板温度传感器I2C 没有ACK ,这个ack 不知道啥
2)这句比较难懂, ...

有类似的维修手册,你自己去参考一下。
结论是,你可能自己没法维修。
考虑换主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说一,色彩还是比较好的,就是不管入门款还是高端都是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人几万买的高端也是,哎  ...

色彩确实数一数二,这个是事实, 但是系统BUG太多了, WIFI, 不开机, 黑屏有声音等等, 我觉得影响正常的使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背光条换就可以了,但是售后肯定不会这么换,没钱挣啊,而且那是算一个模组 ...

问题是我问了两家维修点的师傅他们不太想修叫我找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我问了两家维修点的师傅他们不太想修叫我找售后。

可以理解,你想啊 换屏占整机60%左右的价格,换灯条可能才100-200块。
第二,如果屏幕达到55 或者65及以上,拆开风险还是蛮大的,一不小心就碎了,还要赔钱
所以风险和收益不成正比,不想修也可以理解了,最好自己买来灯条,不着急慢慢换。屏幕大了,需要操作空间,吸盘等等...

网友:
我上次是闪6次,换灯条搞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