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主板不触发,请教维修思路。

楼主(2021-10-20):
1块微星B75A-E33主板,几个月前某鱼上二手买的,买来后自己添加了bios模块,支持pcie转m.2的ssd启动。用了几个月非常稳定。

前几天开始,触发困难。现象是,按下开机键后,机箱上的指示灯不亮,主板上的风扇、电源上的风扇都不转,系统无任何反映。等待很久后(估计至少在半小时以上,人不在电脑旁边),它又自己启动了。大概1个星期以来,一直是这种情况。但是一旦启动后,运行稳定,无任何异常。

因为最近气温骤降(16度),先怀疑是不是温度低造成的,用吹风把主板和电源都吹热了,问题依旧。

初步判断ATX电源是好的,绿色线和“地"短接,电源风扇正常转动。因为一旦启动后,电脑就完全正常,所以应该不会出现电源带负载能力下降的问题。

主板上的电容也看了,没有鼓包的。拨了纽扣电池再插上,也不管用。

主板上power sw针脚上,有5V的电压,cmos跳线上有3.2V的电压。短接power sw后,电源插口14pin(也就是绿色线)上维持5V没被拉低。

手里也没有这主板的电位图,该怎么搞? 像这种触发故障,在专业维修领域算难度大的维修么?

网上看了些资料,貌似不同的主板,触发电路差别很大,完全是一头雾水。

另外,这主板有明显的弯曲,估计是前任主人的显卡没有支撑,把主板搞弯了。是否有断线的情况,也说不定。

因为是老主板,都不好意思拿出去修。

网友:
先检查电源的滤波电容和主板上的电解电容

网友:
看主板是否有发霉的地方,过孔有无断路,重点查PS-ON线有无断线

网友A:
感觉还是电容,待机一段时间温度高了一点,容量恢复了,就启动,温度不够时容量不够就不能动。电容还没完全坏掉,表面看不出来,最好在温度低的时候测测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电容,待机一段时间温度高了一点,容量恢复了,就启动,温度不够时容量不够就不能动。电容还没完全 ...

是主板上的电容还是atx电源上的电容?

网友:
先更换电源试一试再说

网友B:
我有台机子也出现这个问题,但没半小时这么久,但也得过个几秒,不是一按就开机,得等四五秒到八九秒后才亮指示灯,风扇也才开始转动。只是问题不大就没去处理,也想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只要肯定BIOS芯片及程序是好的,那么主板不触发就是在自检时卡了,究竟卡在哪,要那种专业的PCI检测卡检测才能确定。记得联想也有这么一款主板是这样的,通病是卡在光驱,只要去掉光驱,一切正常。

网友:
受温度影响最大的就是电容,可能是某个电容,实在不行全部更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主板上的电容还是atx电源上的电容?

拿另一个电源和另一块主板做交叉试验吧,确定问题所在。

网友C:
纽扣电池纽扣电池纽扣电池
换新的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纽扣电池纽扣电池纽扣电池
换新的没?

有3.2V的电压,不是电池的问题。

而且一旦启动成功后,cmos里面的内容都在,没丢失。

网友:
要不你先换个好点的电源试试看?我原来的PC电源,用了10年多了,有时候需要按着按钮半天,电脑才能启动。后来,买了一个新的电源,现在轻轻点下按钮就可以启动了。

网友:
电脑维修一般先板卡级维修,再细修

网友(2022-01-22):
楼主,我也是差不多的问题,双路主板,不触发,短接主板开关一下亮FF,秒灭。cpu风扇,电源风扇都不转。把主板短接主板电源绿线和黑线,能触发,成功点亮。拔掉短接在主板上的绿色接到黑色的线,电脑就回去了,主要是这是一块寨板,不值得修,想来个骚操作,硬改下电源,把黑线和绿线加个开关来控制开机?
不知道能用久吗?

网友:
还是哪个电容的问题,和时间有关的故障查电容,和温度有关的查晶体管。
你这个在专业修版的那里就按照不触发来修了,供电、时钟、复位,这样的思路去查,每个芯片组都有它的sequence,按这个顺序去查。
但是你最好有电路和点位图,去马老师家买一个吧

网友:
先刷个BIOS再把电容都换一遍还不行就换个新电源还不行就扔了吧

网友:
我以前有个g31主板就这样,后来发现是电源按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台机子也出现这个问题,但没半小时这么久,但也得过个几秒,不是一按就开机,得等四五秒到八九秒后才亮 ...

我现在的电脑就有这个小问题,没有太大的影响就懒得动它。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