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种用第三方电池的胶枪如何?

楼主(2021-10-20):
60w的 用的11mm胶棒 比220v加热使用来的快 有大有5.2的电池 就是价格到了150这个价 感觉有点贵了 各位觉得如何

网友A:
藤原有款20v的,也不贵,预热很快

网友:
我用的银龙岛的 挺不错 自己改电池脚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藤原有款20v的,也不贵,预热很快

197。。。 我还不如买这个呢老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197。。。 我还不如买这个呢老哥

197应该是带电池和充电器的价格,你贴这个是裸机价格

网友:
用电池的话,白菜白光改一个,功率够用,还可以调温,工艺也不复杂。

网友:
10元不是一样用,,等一会就能用,,选7mm的好使点。

网友:
得力的胶枪可以通用德伟的电池吗,是直接插还是要改。

网友:
220v的可以改直流,有12-24v ptc加热片

网友B:
我用220v的加ptc改了个,效果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220v的加ptc改了个,效果很好。

请问改的话ptc温度用多高的

网友(2021-12-16):
引用 网友C:
请问改的话ptc温度用多高的

我用的24v  220度的,也没正经用过,感觉150度就够吧

网友:
不好用 重 我自己改的可以用电池 但是是带线的

网友:
安两个ptc两种加热系统,220伏用一个,20伏用一个,会不会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