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卡儿酷柴油机启动电源

楼主(2021-10-20):
看看正面好像是个小牌子?单缸柴油机起动电源农机专用??不知道是不是比汽车启动电源猛一点

背面参数
启动电流400A,峰值800A
USB支持9V快充输出
充电支迟9V快充输入4小时充满,好像还可以

拧下内六角

边上有个小指南针掉出来了

先把内脏抠出来看看

电路板全貌
电池容量不大啊,但是体积特别大,
应该是动力型锂电,牺牲容量提高输出电流了吧,
看18650动力型的容量通常比容量型的小

控制12V输出的继电器

右边一堆小管子组成均衡电路

主控芯片

一个不知道啥小管子

锂电池保护芯片

特别的LED灯板,中间白光三档(常亮,快闪,慢闪)
两边是红灯,只能闪亮
特别的地方在于,两组灯怎么整了这么多排线??

电池温控和编号

这次拆机主要目的换输入充电的头子

刚买的山寨热风枪露个脸

没有过程,直接上拆机成果图

网友A:
大部分时间当个充电宝用哈哈哈

网友B:
农机功率比较小

网友C:
放着放着 就破壳而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农机功率比较小

柴油机启动功率小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着放着 就破壳而出了

最少三年了,没事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少三年了,没事哦

饿着久了就有脾气了

网友:
还是6颗超级电容方便,不用侍候,用时充电几分钟即可干活。

网友:
继电器输出,不太可能吧,触点最多50A左右电流。

网友D:
启动电流400A,峰值800A:lol::lol::lol::lol:

先不说电池能不能顶得住这个电流,如果说继电器是控制的话,继电器标的是70A

网友:
不要满电存放。百分之七八十的放着就行。不然会鼓包。

网友:
单缸柴油机手摇就可以了,这个400A的太大了,柴油机顶不住要飞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启动电流400A,峰值800A

先不说电池能不能顶得住这个电流,如果说继电器是控制的话, ...

你不说我都没看继电器!!看来虚标严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时间当个充电宝用哈哈哈

发现这货充手机电挺快就是冲一下就没电了

网友:
热风枪多少钱买的,好使不

网友(2023-03-03):
卡儿酷也算是汽车应急启动电源的行业大佬了。

网友:
这个继电器对得起标称的400a电流么?
估计够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