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18元买的BanQ 64G U盘,写41,读居然才44?最新版CG检测不出芯片,求助。。

楼主(2021-10-20):
如图,一个碰瓷明基的杂牌,买这货的起因是有个减15的东券能用,本着物尽其用,但自己已经有好几个容量不同的U盘了,所以一开始的目标就是USB3.0+64G的基础上怎么便宜怎么来,所以都是奔着在杂牌军里挑个高的;挑来拣去看到这个牌子64G容量的有评论说写入能到40,就想碰碰运气(买杂牌也确实碰运气,不同时候买的,哪怕是隔个几天东西都是天差地别,券后18,实际最终价格扣除东哥给的红包,实际付款不到10元;
然后。。。。日常翻车,实物收到是个59.9G容量的慧荣主控(忘记截图具体主控型号忘了),颗粒是闪迪的TLC,实测读取120左右,写入就差强人意了,一开始速度好看,结果拷贝到一半就开始拉垮了速度在20到40间波动,虽然在一众TLC里不算垫底的,但对于追求一条线的人来说,忍不了啊,找了量产工具重新量产还是一样,意料之外的是容量反而增加了0.5达到60.4,这算啥事儿,我要速度不要容量啊。。。

不甘心然后就申请换新换了个;第二个今天收到迫不及待插上测试,这次的容量是59.2G,看这容量感觉有戏,因为京东里别人评论里晒图就是这容量,测试写入也没让我失望,用十几部电影满盘写入速度也稳的一批,在40.5~41.5之间波动;这价能买到这种写入速度,哪怕拆机黑芯我也觉的值了,就是在读取的时候。。。嗯?才44左右波动,我没看错是插在USB3.0上啊,估摸着是被限制了,想着找找量产工具重新量产看看,然后用最新版CG居然检测不到?这。。。。。

不常逛论坛,很多东西不懂,特此来求助各位大佬,在不拆壳子的情况下,还有办法识别是什么芯片么?或者还有没其他软件能更好识别的,看这读取才44,终究有点不甘心啊。。。。
PS:满盘读取写入忘记截图了,就又随便截了个,CG用深度检测也还是检测不到。。。。

楼主:
另外不推荐大家买这个,我是买着玩,毕竟这牌子保修才一年的碰瓷玩意儿,这是我见过保修期最短的京东自营了

网友:
banq benq:titter: 这样的明显是个破烂的  买了干啥呢?

网友:
买过这个牌子的TF卡,用着还可以,速度不错但兼容性一般。
感觉这家跟Team之类准杂牌差不多,好歹算是个牌子货。。。

网友A:
入手10元能买到这样的货我感觉就没必要再吐槽了.已经超过了10元的价值;当然原价买又另说

网友B:
这个检测信息怎么看,都是个GL3224的USB3.0读卡器,你怕不是买了个读卡器加内存卡做的U盘,可以拆了看看吗?

网友C:
读卡器加内存卡的。能读出来就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检测信息怎么看,都是个GL3224的USB3.0读卡器,你怕不是买了个读卡器加内存卡做的U盘,可以拆了看看吗? ...

还有用读卡器做成U盘的骚操作么,总感觉读取是被固件限制了,就这写入速度,正常读取不应该这么低吧话说这种的真要拆的话,要怎么拆额,硬拔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banq benq 这样的明显是个破烂的  买了干啥呢?

杂牌军挑个高呗,反正没几个钱看这款京东销量还挺高的,估计很多人都是冲着明基这牌子去的,起码我第一眼看时以为是明基。。。。。。就是这保修期真真辣眼睛,这是对自己做的U盘得多么不自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入手10元能买到这样的货我感觉就没必要再吐槽了.已经超过了10元的价值;当然原价买又另说 ...

对的原价确实没啥好考虑的了,何况还只有一年保修,现在想着就看能不能把读取再折腾高些,重在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读卡器加内存卡的。能读出来就怪了

看大家都这么说,那估摸着是读卡器加内存卡了,那这读取速度是被读卡器性能限制了?还是本身内存卡读取速度就这么多,另外像这种U盘要怎么拆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用读卡器做成U盘的骚操作么,总感觉读取是被固件限制了,就这写入速度,正常读取不应该这么低 ...

先试试这个方法,你把旋转壳拆了,看看中间那个眼,能不能看到主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试试这个方法,你把旋转壳拆了,看看中间那个眼,能不能看到主芯片? ...

那个眼有点小,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个啥,而且也不好拍照,换了几个角度就排除这么点东西图一箭头那里看是焊脚,图二跟图一是同一面,红框那里黑色部分用东西捅了下陷进去了,看着像是黑色的泡沫塑料,那泡沫塑料拿东西扯了下没扯动。。。图三是另外一面,只能看到是一块黑色的东西硬的,不是图二那样的泡沫塑料,其他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检测信息怎么看,都是个GL3224的USB3.0读卡器,你怕不是买了个读卡器加内存卡做的U盘,可以拆了看看吗? ...

网上下了个GL3224读卡器估计升级程序,右边这个是打开软件后检测的信息,1532那个是不是就是现在我这U盘读卡器的固件?这样是不是就能判断我这个U盘就是读卡器加内存的组合玩意儿了?我这点击升级会怎样,要是升级失败会不会直接无法识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用读卡器做成U盘的骚操作么,总感觉读取是被固件限制了,就这写入速度,正常读取不应该这么低 ...

如果真要拆的话,拿打火机烧外壳边缘这里,转着U盘烧,防止烧坏,火候自己把握,非常烫,要戴手套,这样高温可以让里面的胶水失效,如果觉得会烧坏的话,就不要用这个方法,用热风枪也行,步骤基本一样,也要控制时间,防止烧坏,温度别开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检测信息怎么看,都是个GL3224的USB3.0读卡器,你怕不是买了个读卡器加内存卡做的U盘,可以拆了看看吗? ...

升级说明写着要拔内存卡,如果没拔直接升级不知道会怎样,有谁弄过这个么。。。。

楼主:
想在论坛里搜索下gl3224的信息,然后我这M币还是负的???有大佬能给加点M币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在论坛里搜索下gl3224的信息,然后我这M币还是负的???有大佬能给加点M币么 ...

用这个就行了http://so.mydigit.cn/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级说明写着要拔内存卡,如果没拔直接升级不知道会怎样,有谁弄过这个么。。。。
...

升级大概率是失败的,主控需要外挂存储芯片,才能升级固件,现在检测到的,应该是主控内自带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就行了http://so.mydigit.cn/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