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 EC6110-M和 电信EC6110-T通用破解安装第三方应用教程

楼主(2021-10-20):
华为 EC6110-M 电信EC6110-T短接刷机破解安装第三方桌面和市场教程!
适用机型:华为 EC6110-T、华为 EC6110-U、华为 EC6110-M、:拆机短接破解教程
适用于广东,陕西,北京 EC6110-T,其它地区非高安版的华为EC6110-M/华为 EC6110-T 也同样适用。

工具准备:
小一字罗丝刀/十字罗丝刀各一把,U 2G 或以上,一个尖镊子(可用导线或回形针代)
首先要折机,盒子外壳无罗丝,背面电源插口下有个小缺口,找个小一字罗丝刀
插进去稍微用撬开后,会看到里面电路板由两个罗丝固定,拧开罗丝取出电路板。如图所示:

取下来后,依照上图所示,找到短接点即可。
U 盘格式化为 FAT32,最好没做过系统启动盘,可以用内存卡+读卡器代替, 下载 4 个文件不改名不解压,放到内存卡根目录,并插到盒子 USB 口上,文件放置方法参考以下文件名单:
U 盘根目录所需文件名单:
bootargs.bin fastboot.bin recovery.img update.zip
请确保 U 盘包含以上文件,缺一不可。
电路板接上电视机的视频线(HDMI、AV 线)及电源先别开机,找到我标示出来的两个短接点,如下方高清短接图。用镊子/导线或回形针等能导电的物质,短接标示出来的两个点,然后按电源键开机,
短接正确后,约 5 秒左右就会亮红灯,亮红灯后就可以撤掉短接了,
撤掉短接点,再过数秒后电视屏幕显示系统正在升级,耐心等待,升级完成。
(如果一上电就马上亮红灯就是没有短接好或短接点没找对,请重新检查。)
高清短接图赏析:

短接成功,系统正在升级,请勿断电:
耐心等待,10 多秒左右刷入文件即破解完成,盒子会自动重启,电视出现华为logo画面,进入了系统,没有沙发桌面,是华为的天气桌面。你直接下载沙发管家,找到沙发桌面自己安装就可以了,记得一定要选“沙发桌面”, 并钩选“总是”,否则,在不关机重启的情况下,有可能无法调出第三方桌面应用。

装机装壳恢复盒子,装盒子,先把散热片装到后壳上,在装主板。不要先把散热片装到主板上,那样对不齐至此,所有破解已全部完成。
固件下载:
百度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p721S3esuwEZ-Wz_f_7rw    提取码:v1za
微云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4TZZvotc 密码:xr397k

网友:
这个不错  但我没盒子

网友:
感觉已经学会了,现在缺一个盒子练手,有谁提供练手机会

网友:
支持  加精,不错的帖子

网友:
短接无反应怎么整

网友:
广西的6110-t盒子支不支持啊 还有怎么看是不是高安版本

网友(2021-12-29):
这个包测试后升级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