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SanDisk CZ880剩余寿命为0是为什么

楼主(2021-10-20):
狗东刚买了个256G的cz880,用crystaldiskinfo检测处理剩余寿命为0是为啥呀,各位大哥求解

网友A:
你用闪迪SSD Dashboard仪表盘测一下

网友:
现在cz880直接识别成portable SSD了吗

网友:
新的翻啥车,肯定是检测软件不能正确识别而已

网友B:
CZ880和CZ800都出现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有网友用闪迪自己的SSD管理工具检测都是这样。
厂家说了:终身质保,只换不修。

网友C:
我猜是固件的锅,闪迪做CZ880不太用心,所以软件显示型号一会儿是Extreme Pro SSD,一会儿是pSSD,一会儿是 SSD PLUS 240。容量一会儿是256G,一会儿是25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CZ880和CZ800都出现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有网友用闪迪自己的SSD管理工具检测都是这样。
厂家说了:终身质保 ...

所以我就正常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是固件的锅,闪迪做CZ880不太用心,所以软件显示型号一会儿是Extreme Pro SSD,一会儿是pSSD,一会儿是 ...

那应该没啥问题吧?我就正常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闪迪SSD Dashboard仪表盘测一下

也是一样的,还有温度也是一直显示8度,我已经看到好多一样的例子了,应该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
终身质保,死命用就对了

网友(2024-09-02):
这么多年,用坏了没有?

网友:
都是这样的,我的全新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