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DT C4EVO,OPUS BT-C700,倍量UK95三款充电器的脉冲充电模式测试

楼主(2021-10-21):
价位:300+,100+,20+
定位:高级智充,高级智充,普通智充
温控感应: 塑料外壳导热,直接接触测温板,塑料外壳导热

C4EVO:低频+占空比微可变式(95%附近周期性波动)
BT-C700:相对高频+马斯定律曲线可变式
倍量UK95:固定频率1Hz+固定占空比90%

用脉冲电流充电时,电池容量的衰减速率要低于使用恒流充电方式。试验结果表明脉冲电流充电方式有助于提高镍氢电池使用寿命,提高充电速度。

楼主:
电压电流曲线大图

楼主:
C700单节电池的电压电流曲线大图

网友:
好的东西。都不便宜啊

楼主:
C700价格只有ISDT C4EVO的1/3,淘宝倍特力电池店首推的充电器,看来还是有两把刷子。

楼主:
刚入手BT2S,40多元包邮。和几年前100元出头的能研280做个对比。

看起来BT2S充电模式颇为精细,是一款不错的充电器。

网友:
这充电器也太贵了吧~~
玩不动啊,买电池用几年吧,然后就可以把产品换了

网友A(2021-12-11):
BT2s在哪里购买的?我也想买一个,求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BT2s在哪里购买的?我也想买一个,求链接,谢谢!

淘宝店铺
精点阳科技FPSs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店铺
精点阳科技FPSs

谢谢!终于找到店铺了哦哦哦哦哦。

网友(2023-06-18):
大电流快充的话需要脉冲充电的

网友(2024-05-30):
各位大大安安,想請教,舊電池想執行循環擴容還原的話,是不是需配合電池容量大小 充放電都設定1C 然後循環次數10次呢?  還是設定機器設定值當中的最大充放電1.5A 和 1A?效果也能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