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21-10-21):
是温度探头吗?

外接引线的材质是银的吗?

网友A:
热电耦,里面有贵金属的

网友:
应该是热电偶,测温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热电耦,里面有贵金属的

钯铑合金

网友:
镍铬-镍硅吧,就是常用的K型热电偶

楼主:
内部会不会是铂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钯铑合金

现在贵的要命,谁舍得用这种

网友:
最便宜的是K型电偶。

楼主:
热电偶的顶部是不是一个小球状的探头?

网友:
咋感觉像是发热芯呢

网友:
我咋看着像夹头发的东西剥了外壳呢?

楼主:
测了一下电阻,100零几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