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r4840炸管维修求助

楼主(2021-10-21):
一台达esr4840a电源炸了pfc场管和保险公司,更换后刚开机的时候电压慢慢上升到53v,然后就保护闪红灯风扇转速低,测得pfc驱动芯片的en脚被单片机拉低后就闪红灯

网友A:
因为下载积分: M币 -55
所以你最好贴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下载积分: M币 -55
所以你最好贴图上来

没有设置下载附件要积分,贴个长图

网友:
各种保护要去除,可以分段来一个一个去除,查到是哪个引起的,再查这个故障,台达4856的电源修过上百台了;

网友:
换了PFC肠管 PFC电压400有吗?有了而且正常再来查后面的

网友:
看到你说电源PWM已经工作。所以PFC 应该有过400V

网友B:
EAP  CSI是小板上2个关键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EAP  CSI是小板上2个关键电平,

拆掉rb2后400v一直有了,但还是闪红灯故障应该在H桥吧,测量EAP和CS1包故障后均为高电平5v。 DDF也能控制h桥驱动芯片管断输出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掉rb2后400v一直有了,但还是闪红灯故障应该在H桥吧,测量EAP和CS1包故障后均为高电平5v。 DDF也能控 ...

有图纸的机器。 再怎么坏 只要底板不烧大洞,都能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的机器。 再怎么坏 只要底板不烧大洞,都能修好的

可能是风扇坏了的问题,去掉原有的测速线,这样短接后就有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