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单片机引脚对地击穿了,求大神帮忙设计一个信号放大电路,0.04VP-P放大到4VP-P

楼主(2021-10-21):
如题,是一个专用的LED显示屏控制卡,因供电问题,导致单片机一个信号输出脚对地击穿了,后级的74HC245输出一直为0V。可是这个单片机没有原厂的程序,没办法更换。这个信号是LED屏75接口的R1信号,少了它,屏只有下半部分亮,上半部分不亮。测量这个脚还有微弱的输出,大约0.04VP-P,频率我测量好像是1KHZ左右,还附带着更低频率的信号,想搞个两极三极管放大电路,把这个信号放大,推动后面的74HC245,还望大神帮忙指点,非常感谢!单片机是3.3V供电的,后面74HC245是5V供电的。我自己设计了一个电路,测量T1的C极有5VPP的信号,但是感觉信号不太正常,波型有崎变,不知电阻电容取值多大合适,还望高手指点修改一下,大非常感谢!

网友:
单片机引脚对地击穿了,求大神帮忙设计一个信号放大电路,0.04VP-P放大到4VP-P,为什么会击穿的呢?

网友A:
买个一样的板子吧,感觉这么用用不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一样的板子吧,感觉这么用用不久的

原厂家已失联,无法找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厂家已失联,无法找到了。

应该也是找人代工的吧,搜芯片应该能找到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也是找人代工的吧,搜芯片应该能找到差不多的

主板型号搜不到,这是个通用的单片机,带原厂的程序,厂家一旦失联,一点办法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型号搜不到,这是个通用的单片机,带原厂的程序,厂家一旦失联,一点办法没有。 ...

要不试试搜显示屏型号,根据显示屏找控制板,话说这种LED显示屏的协议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
是不是外置FLASH?

网友:
单片机引脚对地击穿了,求大神帮忙设计一?

网友:
可以用运放放大后接施密特电路整形,但折腾这个还不如根据功能重新找块合适的板子呢,现在二手led屏也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复制粘贴有什么意思?不要发这些无意义的回贴好吗?

在网上找到这个,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的
74hc245引脚图应用电路及中文资料
http://www.51hei.com/chip/3507.html

网友B:
确定单片机剩下的0.04VP-P电平还是信号吗

楼主:
是外置的FLASH,可是单片机内部也有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单片机剩下的0.04VP-P电平还是信号吗

确实是信号,用示波器测量到的。

网友C:
LED屏幕什么样的啊?来张照片? 控制卡就别修了,看看LED屏型号买一个替代品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信号,用示波器测量到的。

那用lm358做一个放大电路

网友:
你设置个回复有奖,肯定有人来混M币。

看这个板子跟我这边的LED条屏控制板很像,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通用,如果能通用,可以直接换控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屏幕什么样的啊?来张照片? 控制卡就别修了,看看LED屏型号买一个替代品得了 ...

屏就是普通的屏,但是这个控制卡是特殊的,输出的字符是受前面主控盒控制的,不像是普通控制卡,用电脑或是U盘改写字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就是普通的屏,但是这个控制卡是特殊的,输出的字符是受前面主控盒控制的,不像是普通控制卡,用电脑或 ...

那这样啊,没什么好的办法了,你看看论坛有没有人能给读单片机程序的,如果有加密过,就没办法了

网友:
如果是方波的话
好像没多大问题,Q1的C电阻应该要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