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发个6502单板机,制作简单UK101,三年前的制作留个备份

楼主(2021-10-21):
18年作的吧,在一个国外爱好者网站上抄的,当时花了些时间。
前段时间那个网站挂了,最近看又能访问了。原网址:http://searle.x10host.com/uk101/uk101.html
这个网站还有好几款单板机,制作都不难。
决定搬运到数码,作个备份。

这是我作的,灵魂走线。

原作电路图,max232可以用串口模块代替。
内存分配:
0000-7FFF - RAM                 32K SRAM

8000-9FFF - Free space

A000-BFFF - BASIC ROM      8K BASIC

C000-EFFF - Free space

F000-F7FF - ACIA                   6850串口工作在19200

F800-FFFF - MONITOR ROM  2K监控程序

面包板布置

地址线和数据线

时钟和控制线
零件表:
IC1        6502               1
IC2        62256              1
IC3        27256              1
IC4        MAX232*            1(用串口模块省去)
IC5        6850               1
IC6        74LS04             1
IC7        74LS163            1
IC8        74LS74             1
IC9        74LS138            1
IC10       74LS00             1
IC11       74LS02             1
X1         4MHz crystal       1
C1-C5      1uF to 22uF 16V*   5(用串口模块省去)
C6         470pF              1
R1         4k7                1
R2,R3      680R               2
Optional   0.1uF (IC电源旁) 2-3

IC插座准备
14 pin DIL socket            4
16 pin DIL socket            3
24 pin DIL socket            1
28 pin DIL socket            2
40 pin DIL socket            1

背面飘逸走线,红色是地址线,黄色是数据线,橙色是VCC,蓝色是时钟、控制等。

带条尾巴是串口模块,我的台式机和笔记本一般都带硬串口的。

Reset用个跳线解决。

用arduino的串口调试,复位显示:Micro UK101 C/W/M?输入C进入BASIC

不过我这台出故障了,到显示内存大小卡了。回头检修一下,看是SRAM故障还是供电不稳造成的。

所以可以输入M进入监控程序。

这个监控和APPLE I 的用法差不多。L列出内存单元。

有个扫描版的监控使用说明:

EPROM用27256不好找了,可以用27512代替。
下面是ROM包:

网友:
能玩任天堂游戏吗?

楼主:
中午换了个串口终端,可以运行basic了

简单试一试

支持浮点,速度还不错。

网友A:
唯一缺点是芯片不好买

网友:
W65C02S8P,是不是全兼容?

网友:
计算机组成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唯一缺点是芯片不好买

通过万能的某宝,很好买都是几元钱的芯片。只是EPROM要编程器要高达40~50元,27512的拆机芯片还能买到。

网友B:
当年这种速度的cpu意然能吃遍全世界的游戏设备和个人电脑,绝对佩服当时的软件系统设计人员。

网友:
看到老物件就想起来好多旧事,当年学习计算机原理的时候只见过Z80单板机,当时的编程语言是BASIC II语言和汇编语言现在全忘了是啥东西了,只记得上机实验的电脑全是苹果电脑,进机房还要换拖鞋的,存储器是个放在桌面上的一个东西忘记了是硬盘还是软盘了,一晃35年了。

网友:
6502
z80

网友(2022-04-20):
做这玩意真的有耐心

网友:
正在做27编程器
我手里只有w27c512
做了读取,擦片,单字节写入
升压到12.4v写入,不用14v擦片也能擦了
读文件写片的功能还没写,不过单字节能写,批量写应该没有问题
读芯片sip信息的感觉时序有问题还没折腾完

28pin 的 256 128 64 的没片就没搞,不过A15位置的VPP高压编程留了位置

单独做了28c256/64的编程器,不过还没适配这个编程器,不过5v读写简单,时间问题

这个搞完了打算在做个 32pin 的编程器,换个pin多的芯片,放弃74hc595

网友:
我正在打算复原8051+basic的单板机,只是现在忙别的考试。

话说6502不太好买了吧,而且没有源码,不好适配新款的6502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年这种速度的cpu意然能吃遍全世界的游戏设备和个人电脑,绝对佩服当时的软件系统设计人员。 ...

全汇编,极力剩空间,程序员吃苦耐劳,rom ram一点点抠出来

任天堂的超级玛丽优化到了极致,白云和草堆形状相同颜色不同来省空间

HP有款计算器15c也是汇编,程序好到了什么程度?后来他们自家的升级版15c 30周年版本,采用arm也没有重写,直接用了模拟器模拟老的15c CPU,跑老的R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汇编,极力剩空间,程序员吃苦耐劳,rom ram一点点抠出来

任天堂的超级玛丽优化到了极致,白云和草堆 ...

我有一台39就是跑的模拟器

网友D:
我想问的是金钱成本要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的是金钱成本要多少

TB搜一下就知道了,都是几块钱的事儿,二手老的6502也就4, 62256+27c512不到5,6850贵点也没到10,其他也就1块一片,剩下都是焊接的事儿
没有27烧录器就用28的片,也可以用29,把高位地址全都接地或VCC

网友(2022-07-13):
apple II 中华学习机  ......

网友:
很多年没玩这个了

网友:
厉害,能学到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