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汽车品牌蓝牙模块能通用吗?

楼主(2021-10-21):
一个是福特的,一个是大众的,但是接口相同,估计是一个供货商的,这样的硬件能通用吗?这种蓝牙模块会有软件的不同?

楼主:
接口针数相同,都是18针

网友:
只要接口相同,应该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估计是通用设计,外观这么像,接口还一样。

网友:
接口一样,通讯之类的也不一定匹配吧

网友:
协议相同,接口相同,应该能通用

网友:
接口一样一般都行,但是也不一顶,有的会绑定编号的,像联想的笔记本就会绑定编号

楼主:
不知道里面有没有程序

楼主:
有没有知道的呀?

网友:
连ID都接近 直接插上试试吧 一般没问题 至少没风险

网友:
可以通用的 淘宝上面卖的那些OBD都是兼容的

网友:
他这是没买,不知道下不下手

网友:
不同厂家,汽车行业规则,应该不通用

网友:
应该针脚定义不同,老款帕萨特和老款蒙迪欧致胜的蓝牙模块只能用来接打电话,是一个厂家出的产品

网友(2022-01-15):
应该不通用

网友:
一个美系一个德系,标准不一样,一般不能通用

网友:
这个是OBD接口一般都是专车专用的,主要是软件不同,想通用得解码

网友(2022-03-27):
一般都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接口一样不一定可以

网友:
来攒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