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39a万用表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10-21):
使用ut39a好多年,够用。有物理开关关断,减少弹片磨损。有自动关机。
   好久前出现了一个问题,测量大于10k电阻,电阻越大越不准。平时测电阻还有其他表,这个问题未管。最近频繁出现按下开机按钮不开机,有时反复按2、3次可以开机。直到最后一次按下,瞬间开机然后熄屏,再也开不了。
    网上找到电路图,就是C2电容47u失效,电容是在关机状态通过开关一直并联电池。多年使用后失效,测量0.4u左右,更换后开机正常,测量电阻正常。

网友A:
奇怪的电容接法  不知意义何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奇怪的电容接法  不知意义何在

这接法不奇怪,意义重大,它失容是不会开机。它是开机延时关机电路重要定时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接法不奇怪,意义重大,它失容是不会开机。它是开机延时关机电路重要定时元件。 ...

有道理 忽略了 是个双刀开关

网友:
不是吧,它是软开机的功能。

网友:
这表我也有一个,维修时捡的,估计电流测电压了,炸了一堆东西,不显示,我从一个9205上割了个牛屎换上的,换了几个元件好了,unit的机子特别坑的是牛屎不留焊盘,全部都是飞线,太痛苦了。

网友C:
误接高压供电后不开机的表能维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误接高压供电后不开机的表能维修吗

自然损坏,很奇妙的现象。原贴片电容换了个100u的插件电容。就是给个思路给遇到问题的人。

网友:
改变C2的大小,可以改变延时关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