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索尼DSC-H10相机电池充电器拆机(SONY BC-CSGB)

楼主(2021-10-21):
索尼DSC-H10,是08年买的微单相机,现在拆解配套的电池充电器,看看做工用料如何。

正面外观

反面外观

参数,4.2V250mA输出

取下背面的一颗异形螺丝后,沿边撬开

三大件如图

主板做工用料还是挺不错的

主板背面,SMT器件不少

初级部分,整流桥好大个

次级部分,密密麻麻好多器件,多脚芯片负责充电管理

谢谢观看!

网友:
集成度不太高

网友:
做工不错,感觉SONY的好多相机充电器都长这样。我这边也好几个看起来差不多。

网友:
SONY的充电器基本都这样,充电效果也不错

网友:
好处是稳定,就是电流小

网友:
索尼也就这样了,不过这个还带光耦不错了。

网友:
好像我也有个,还能有什么用途?

网友:
谢谢分享。研究一下,看看充电电流是如何控制的,可否调整。也许改装后可用来给小锂电池充电。可惜充电管理芯片型号没看清。

网友A:
感觉这个不是微单的充电器,卡片机的4.2v电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不是微单的充电器,卡片机的4.2v电池吧

是哇!微单的机器应该是7.4V电池的。卡片机一般都是4.2V
我的SONY A7M3是双锂两串电池,原装充电器太贵了不舍得买,就买的品胜双槽,感觉还不错。老的SONY TX9C卡片机用的充电器和楼主拆解的这个很像,是单锂的。

网友(2023-06-15):
看螺丝就知道是正品,可以改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