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八脚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1-10-21):
一暖风机电源部分炸了,在更换了电源管理芯片后供电恢复正常,但在按下电源键后能短暂输出后即又关闭,手绘部分电路图,测量5V供电稳定,怀疑是8脚芯片问题,但上面没有任何型号,哪位师傅帮忙分析下这是个什么型号的芯片?

网友A:
既然是芯片控制的,那么芯片控制的必然是继电器或可控硅。

芯片的供电应该是阻容降压,测试一下降压后的电压是多少,能不能带动继电器,不行就代换降压电容。

网友:
可能是双电压比较器LM393

网友:
可能是40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芯片控制的,那么芯片控制的必然是继电器或可控硅。

芯片的供电应该是阻容降压,测试一下降压后的电 ...

不是阻容降压供电,是7805三端稳压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阻容降压供电,是7805三端稳压供电

7805的初级供电呢?